我这样测量LED恒流源电路的效率可以吗?

楼主(2025-03-12):
恒流板输出接27个串联的LED,交流输入功率用数字功率插座显示是10.1W,LED电压74.5V/128mA,(电流是串联1Ω电阻上的电压降0.128V计算得到)直流功率计算值为74.5*0.128=9.53W。电源效率:9.53/10.1=94.4%。请问,LED恒流电源的效率有这么高吗?

网友A:
95%的高效率恒流源驱动芯片现在都很流行,94.4%不奇怪啊.
但这个只是电路效率,不是发光效率.真正好的LED,是电路效率与发光效率都十分好的.

网友B:
有这么高的,因为你输出的电压高。小电流开关电源的损耗大约0.5~1W,不同的输出电压,损耗变化不大。假设你接的是10个LED,电压28V,电流128mA,电源损耗0.6W,则LED功率3.584W,效率=3.584/(3.584+0.6)=85.66%。假设接27个LED,电压74.5V,则LED功率效率=94.08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