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按键计数代码

楼主(2025-03-12):
有三个按键,增加键UP,减小键DOWN,清除键CLER。点动按下增加键UP,计数值count加1,按下增加键UP不松手,计数值count循环加1,速度不能过快,能及时停止。点动按下减小键DOWN,计数值count减1,按下减小键DOWN不松手,计数值count循环减1,速度也不能过快。按下清除键,计数值count清零。求一个参考代码。

网友A:
电子钟程序有这个功能

网友B:
封一个char scan_key(void)的按键扫描函数,其中不用死等按键松开,只要去抖完成就返回值,比如10ms,那么当你按下键后,大循环会不停更新键值,直到松开键。

key_val=scan_key();
if(key_val==up)
  {
  count++; //取值在0~99
   if (count>99)count=99; //上限值
  }
if (key_val==dn)
{
count--;
  if (count>99)count=0; //下限值
}

网友B:
补上计数值count清零: if(key_val==res) count=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