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路电源供电引起的PMOS误导通问题。

楼主:
请教大家:
VCC1 和VCC2是两个独立的14V开关电源。

Q3和Q4由VCC1供电,通过Q4控制Q1和Q2的开通和关闭。
我的问题是当VCC1或VCC2任意一路断电后,会导致另一路的PMOS开通,如何避免任何一路电源断电后,不会影响另一路的PMOS开通。

谢谢大家。

网友A(2025-03-13):
R4 R5前面加个二极管看看,不过加二极管后会有压降,如果是功率电路,那会影响后端功率

网友B:
不能理解R1和Q3是干什么用的?当Q4导通时,
会使Q4增加1A左右的负载电流,没有必要,必须删除。
发光二极管D1和D2必须增加限流电阻。

R4和R5左边各增加一个向左的4148二极管,就可以实现隔离。

网友C:
有两个问题不解:
1:当MCU_IO高电平时,Q3/Q4 不会烧管吗?
2:D1、D2是同亮同灭,有什么意义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两个问题不解:
1:当MCU_IO高电平时,Q3/Q4 不会烧管吗?
2:D1、D2是同亮同灭,有什么意义?

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,D1和D2对应各自的电源,其中任何一路没有电都可以被发现。

网友D:
楼上三位分析都很到位

网友E:
这种情况一般用二极管进行隔离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不能理解R1和Q3是干什么用的?当Q4导通时,
会使Q4增加1A左右的负载电流,没有必要,必须删除。
发光二极 ...

试验了,这个方法是可行的。谢谢各位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