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的IRQ脚会坏,表现为发送端正常发送,接受端无法接受到信号,接收端IRQ电平恒高。

楼主(2025-03-13):
接收端: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Nack_counter  10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LCD_RS = P0^6;
sbit LCD_RW = P0^5;
sbit LCD_EN= P0^7;
#define LCD_DATA P2
#define MLX90614_ADDR 0x5A
#define TEMP_REG 0x07

sbit NRF_CE = P3^7;
sbit NRF_CSN = P3^2;
sbit NRF_SCK = P3^6;
sbit NRF_MOSI  = P3^3;
sbit NRF_MISO  = P3^5;
sbit IRQ = P3^4;
#define NRF_WRITE_REG(reg, value) nrf_write_register(reg, value)
#define NRF_READ_REG(reg) nrf_read_register(reg)
#define RF_CHANNEL 0x4C    // 2.476GHz
#define DATA_RATE  0x07    // 1Mbps, 0dBm
#define PAYLOAD_LEN 0x20   // 32字节有效载荷
unsigned char RxBuf[20];  // 接收缓冲区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;
void SPI_Write(unsigned char dat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NRF_MOSI = (dat & 0x80)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NRF_SCK = 1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NRF_SCK = 0;
    }
}

unsigned char SPI_Read() {
    unsigned char i, dat=0;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NRF_SCK = 1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dat |= NRF_MISO;
        NRF_SCK = 0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NRF_WriteReg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value) {
    NRF_CSN = 0;
    SPI_Write(reg | 0x20); // 写命令
    SPI_Write(value);
    NRF_CSN = 1;
}

void NRF_WritePayload(unsigned char *dat, unsigned char len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NRF_CSN = 0;
    SPI_Write(0xA0); // W_TX_PAYLOAD
    for(i=0; i<len; i++)
        SPI_Write(dat[i]);
    NRF_CSN = 1;
}

void NRF_Init_RX() {
    NRF_CE = 0;
    NRF_CSN = 1;

    NRF_WriteReg(0x00, 0x0F); // CONFIG: EN_CRC|PWR_UP|PRIM_RX
    NRF_WriteReg(0x05, 0x4C); // 同发送端频段
    NRF_WriteReg(0x06, 0x07); // 同发送端设置
    NRF_WriteReg(0x11, 0x20); // 接收缓冲区长度
    NRF_CE = 1;
    delay_ms(5);
}
unsigned char NRF_ReadPayload(unsigned char *dat) {
    unsigned char i, status;
            status = NRF_ReadReg(STATUS);
    NRF_WriteReg(STATUS, status); //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
    NRF_CSN = 0;
    SPI_Write(0x61); // R_RX_PAYLOAD
    for(i=0; i<32; i++)
        dat[i] = SPI_Read();
    NRF_CSN = 1;
    return status;
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 {
    unsigned int i, j;
    for(i=0; i<ms; i++)
        for(j=0; j<114; j++);
}

uchar exchang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=0;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|=(dat&0x01)<<(i-1)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j;
}

void lcd_write_cmd(unsigned char cmd) {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A =exchange(cmd)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_ms(2);
    LCD_EN = 0;
}
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) {
    LCD_RS = 1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A =exchange(dat)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_ms(2);
    LCD_EN = 0;
}

void lcd_init() {
    lcd_write_cmd(0x38);
    delay_ms(5);
    lcd_write_cmd(0x0C);
    delay_ms(5);
    lcd_write_cmd(0x06);
    delay_ms(5);
    lcd_write_cmd(0x01);
    delay_ms(5);
}

void lcd_show_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char *str) {
    unsigned char addr;

    if(y == 0) addr = 0x80 + x;
    else addr = 0xC0 + x;

    lcd_write_cmd(addr);
    while(*str) {
        lcd_write_data(*str++)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}
}

void main() {
    lcd_init();
    NRF_Init_RX();
    lcd_show_str(0, 0, "Waiting Data...");

    while(1){
        if(NRF_ReadPayload(RxBuf) ){
            lcd_show_str(0, 0, "Received:      ");
            lcd_show_str(0, 1, RxBuf)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发送端:
#define 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Nack_counter  10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LCD_RS = P0^6;
sbit LCD_RW = P0^5;
sbit LCD_EN= P0^7;
#define LCD_DATA P2

sbit SCL = P1^3;
sbit SDA = P1^2;

#define MLX90614_ADDR 0x5A
#define TEMP_REG 0x07

sbit NRF_CE = P3^7;
sbit NRF_CSN = P3^2;
sbit NRF_SCK = P3^6;
sbit NRF_MOSI  = P3^3;
sbit NRF_MISO  = P3^5;
sbit IRQ = P3^4;
#define NRF_WRITE_REG(reg, value) nrf_write_register(reg, value)
#define NRF_READ_REG(reg) nrf_read_register(reg)

#define MLX90614_ADDR 0x5A
#define TEMP_REG 0x07

// 全局变量
unsigned char TxBuf[20];  // 发送缓冲区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;
/******************** NRF24L01驱动函数 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PI_Write(unsigned char dat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NRF_MOSI = (dat & 0x80)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NRF_SCK = 1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NRF_SCK = 0;
    }
}

unsigned char SPI_Read() {
    unsigned char i, dat=0;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NRF_SCK = 1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dat |= NRF_MISO;
        NRF_SCK = 0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NRF_WriteReg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value) {
    NRF_CSN = 0;
    SPI_Write(reg | 0x20); // 写命令
    SPI_Write(value);
    NRF_CSN = 1;
}

void NRF_WritePayload(unsigned char *dat, unsigned char len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NRF_CSN = 0;
    SPI_Write(0xA0); // W_TX_PAYLOAD
    for(i=0; i<len; i++)
        SPI_Write(dat[i]);
    NRF_CSN = 1;
}

void NRF_Init_TX() {
    NRF_CE = 0;
    NRF_CSN = 1;

    NRF_WriteReg(0x00, 0x0E); // CONFIG: EN_CRC|PWR_UP|PRIM_TX
    NRF_WriteReg(0x05, 0x4C); // RF_CH: 频段76 (2.476GHz)
    NRF_WriteReg(0x06, 0x07); // RF_SETUP: 1Mbps, 0dBm
    NRF_WriteReg(0x11, 0x20); // RX_PW_P0: 32字节
    NRF_WriteReg(0x10, 0x20); // TX_ADDR设置
    NRF_CE = 1;
    delay_ms(5);
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 {
    unsigned int i, j;
    for(i=0; i<ms; i++)
        for(j=0; j<114; j++);
}

void i2c_delay() {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
void i2c_start() {
    SDA = 1;
    SCL = 1;
    i2c_delay();
    SDA = 0;
    i2c_delay();
    SCL = 0;
}

void i2c_stop() {
    SDA = 0;
    SCL = 1;
    i2c_delay();
    SDA = 1;
    i2c_delay();
}

bit i2c_write(unsigned char dat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bit ack;
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SDA = (dat & 0x80) ? 1 : 0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SCL = 0;
    }

    SDA = 1;
    SCL = 1;
    i2c_delay();
    ack = SDA;
    SCL = 0;
    return ack;
}

unsigned char i2c_read(bit ack) {
    unsigned char i, dat = 0;

    SDA = 1;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dat |= SDA;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}

    SDA = ack ? 0 : 1;
    SCL = 1;
    i2c_delay();
    SCL = 0;
    SDA = 1;
    return dat;
}

float read_temp() {
    unsigned char tempL, tempH;
    unsigned int tempData;
    float temperature;

    i2c_start();
    i2c_write(MLX90614_ADDR << 1);
    i2c_write(TEMP_REG);

    i2c_start();
    i2c_write((MLX90614_ADDR << 1) | 0x01);

    tempL = i2c_read(1);
    tempH = i2c_read(0);
    i2c_stop();

    tempData = (tempH << 8) | tempL;
    temperature = tempData * 0.02 - 273.15;
    return temperature;
}

uchar exchang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=0;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|=(dat&0x01)<<(i-1)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j;
}

void lcd_write_cmd(unsigned char cmd) {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A =exchange(cmd)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_ms(2);
    LCD_EN = 0;
}
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) {
    LCD_RS = 1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A =exchange(dat)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_ms(2);
    LCD_EN = 0;
}

void lcd_init() {
    lcd_write_cmd(0x38);
    delay_ms(5);
    lcd_write_cmd(0x0C);
    delay_ms(5);
    lcd_write_cmd(0x06);
    delay_ms(5);
    lcd_write_cmd(0x01);
    delay_ms(5);
}

void lcd_show_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char *str) {
    unsigned char addr;

    if(y == 0) addr = 0x80 + x;
    else addr = 0xC0 + x;

    lcd_write_cmd(addr);
    while(*str) {
        lcd_write_data(*str++)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}
}

void main() {

float temp;
    lcd_init();
    NRF_Init_TX();

    while(1) {
        temp = read_temp();
        sprintf(TxBuf, "T:%.2fC", temp);

        // 无线发送
        NRF_CE = 0;
        NRF_WritePayload(TxBuf, sizeof(TxBuf));
        NRF_CE = 1;
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// LCD显示发送状态
        lcd_show_str(0, 0, "Sending:");
        lcd_show_str(0, 1, TxBuf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}
}

网友A:
单片机接ITQ的引脚没有设置对整成输出了,把NRF的IRQ的引脚烧坏了,建议两个引脚之间串联1K电阻,防止程序问题损坏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