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32G12K128单片机定时器请教大神

楼主:
哪位大神可以帮小弟写个STC32G12K128最简单的定时器函数,要求16位自动重载,
能不使用中断最好,定时时间到了求反任意一个I/O即可,在此谢过!

网友A(2025-03-14):
INTCLKO |= 0x01;   //定时器0 时间到了自动翻转 P3.5,
TMOD  &= 0xF0; //定时器0  16位自动重载
TH0 = 0xFF;
TL0 = 0xA0;
TF0 = 0;
TR0 = 1; //启动定时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NTCLKO |= 0x01;   //定时器0 时间到了自动翻转 P3.5,
TMOD  &= 0xF0; //定时器0  16位自动重载
TH0 =  ...

明白了大神,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