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板子高低电平控制,不做通讯,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

楼主(2025-03-14):
两个板子高低电平控制,不做通讯,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

如果主板要输出两路3.3V控制另一个板子上面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,这两个板子是通过线来连接的,如果线材太长应该会导致电平不稳定吧?会造成误动作,这种情况如何解决?(两个板子都用mcu?加RS485或者CAN通讯?这种方法会增加成本,而且要编程,想用纯模拟电路,也就是通过输出高低电平的方式直接控制,确保不会电平不稳定导致误动作。有何良策?

网友A:
内阻越小抗干扰能力越强。

网友B:
可以通过光耦控制,将电压传输转换为电流传输。

网友C:
不想增加额外IC,还仅仅只有两根线控制两个三极管,GND都没有接通,我们有啥好说的,主控板加4k7强上拉,控制成不成功全看天意。

网友D:
首先,两块板子要共地吧? 不然所谓的高低电平毫无意义。
然后,就是功率问题了。 被控端,直接用 100R(甚至狠点,用10R,5R1)上拉到 3V3, 控制端 用MOS也好,三极管也好,直接闸刀也好,只要能把这 个电平下拉到地就行,有什么干扰抗不住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