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OS的内阻作为过流采样电阻,有谁那样用过的?有什么好处?是不是可以起到防反接...

楼主(2025-03-14):
用MOS的内阻作为过流采样电阻,有谁那样用过的?有什么好处?是不是可以起到防反接的作用?

网友A:
我用过,但是MOS内阻不稳定不建议这么搞

网友B:
有这种用法, 用在锂电池保护板上, 精确度要求不高, 做过流保护使用.  便宜的锂电池保护板就是这种方案.

楼主:
有人知道的不

楼主:
有谁知道的不  交流一下

网友C:
误差非常大,典型的应用是DW01锂电池保护板,实际电流误差1-2A

网友D:
你在不同温度测一下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