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51+2片HC595驱动4位LED数码管(设定数值)C代码

楼主(2025-03-14):
//2025-3-14 ok
//主要元件:8051单片机,两片HC595驱动的4位LED数码管模块
//主要功能:4位LED数码管任意数位数字设定
//功能:设有4个按键:
//加键:增加数字。
//减键:减小数字。
//清零键:把各个数位上的数字清零,显示0000。
//模式键:由高到低循环选择设定的数位。按最后一次,退出设定模式。
//注意:退出设定模式后,增加、减少按键无效。
//在个位上调整时,可当加、减 计数器用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// 类型重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/ 硬件接口定义(适配STC89C52开发板)
sbit DATA  = P1^0;  // 74HC595串行数据
sbit LATCH = P1^1;  // 锁存时钟
sbit CLOCK = P1^2;  // 移位时钟
sbit KEY_UP = P2^0; // 加键(低有效)
sbit KEY_DN = P2^1; // 减键
sbit KEY_CLR = P2^2;// 清零键
sbit KEY_MOD = P2^3;// 模式键
// 共阳数码管段码表(含小数点)
const uchar code SEG_TAB[] = { 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 0xBF,0xFF }; // 0-9   '-',全灭

// 系统全局变量
uint counter = 0;         // 主计数器(0-9999)
uchar disp_buf[4];        // 显示缓冲[千,百,十,个
uchar cur_pos = 0;        // 当前编辑位(0=个位)
bit edit_flag = 0;        // 编辑模式标志
uchar flash_cnt = 0;      // 闪烁计数器
const uint code BIT_WEIGHT[4] = {1,10,100,1000}; // 位权值
/********************* 硬件驱动层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to_595(uchar dat)
{
    uchar i;            // 符合C51规范的变量声明
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DATA = dat & 0x80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CLOCK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OCK = 1;
    }
}
void update_display()
{
    static uchar index = 0;
    uchar seg_code;  // 在函数起始处声明

    // 生成显示数据
    if(edit_flag && (index == cur_pos))
   {
        if (flash_cnt < 150) { // 调整为更慢的闪烁频率
            seg_code = SEG_TAB[disp_buf[index]]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seg_code = 0xFF;  // 闪烁状态
        }
    } else {
        seg_code = SEG_TAB[disp_buf[index]];
    }

    // 输出显示数据
    send_to_595(seg_code);       // 段码
    send_to_595(1 << index);     // 位选
    LATCH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 锁存数据
    LATCH = 1;

    index = (index+1)%4;  // 循环扫描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 中断服务程序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TH0 = 0xFC;  // 重载1ms定时
    TL0 = 0x18;
    update_display();
    flash_cnt = (flash_cnt+1)%300;  // 更大的范围,降低闪烁频率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 业务逻辑层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fresh_buffer()
{
    disp_buf[0] = counter % 10;        // 个位
    disp_buf[1] = (counter/10) % 10;   // 十位
    disp_buf[2] = (counter/100) % 10;  // 百位
    disp_buf[3] = (counter/1000) % 10; // 千位
}
void key_handler()
{
    static uchar key_state = 0;
    static uint mod_cnt = 0, clr_cnt = 0;
    static uint up_cnt = 0, dn_cnt = 0;
    static bit clr_pressed = 0; // 新增变量,跟踪清除键是否被按下
    /* 模式键处理 */
    if (KEY_MOD != (key_state & 0x01))
   {
        if (++mod_cnt > 20)
     {  // 20ms防抖
            key_state ^= 0x01;
            if (!KEY_MOD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!edit_flag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cur_pos = 3;     // 进入千位调整模式(从高位开始)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cur_pos = (cur_pos - 1) % 4; // 切换到上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ur_pos == 3)
           {         // 切换回千位时退出编辑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mod_cnt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 mod_cnt = 0;
      }
    /* 数值调整处理 */
    if (edit_flag)
   {
        uint step = BIT_WEIGHT[cur_pos];    // 加键(带长按加速)
              if (!KEY_UP)
     {
            if (++up_cnt > (up_cnt > 500 ? 20 : 50)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er <= 9999 - step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 += step;
                    refresh_buff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up_cnt = 3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up_cnt = 0;
        }
        // 减键
        if (!KEY_DN)
     {
            if (++dn_cnt > (dn_cnt > 500 ? 20 : 50)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er >= step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 -= step;
                    refresh_buffer(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n_cnt = 3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dn_cnt = 0;
          }
    }
    /* 清零键处理 */
    if (!KEY_CLR)
   {
        clr_pressed = 1;         // 标记清除键被按下
        if (++clr_cnt > 100)   // 调整为更短的长按时间(约100ms)
     {
            counter = 0;
            edit_flag = 0;
            refresh_buffer(); // 更新显示缓冲区
            clr_cnt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 if (clr_pressed)
     {
            edit_flag = 0; // 短按退出编辑模式
            clr_pressed = 0;
            clr_cnt = 0;
            refresh_buffer(); // 更新显示缓冲区
           }
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 系统初始化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system()
{
    TMOD |= 0x01;  // 定时器0模式1
    TH0 = 0xFC;
    TL0 = 0x18;
    ET0 = 1;
    EA = 1;
    TR0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 主程序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uint delay_i;
    init_system();
 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key_handler();
        refresh_buffer();
        // 系统延时(300个空操作)
        for(delay_i=0; delay_i<300; delay_i++)
{
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