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结构体赋值在编译时提示语法错误

楼主(2025-03-15):
  结构体赋值在编译时提示语法错误从网上找来一个例子,测试创建一个学生信息结构体,但是在main中赋值时提示语法错我,我是第一次用结构体,不知道是哪儿出错了,哪位大侠有用过,请不吝赐教!多谢多谢!
单片机C语言代码如下:
#include "STC32G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darg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stdlib.h"

typedef struct
{
  char Name[50];
  unsigned int age;
  float score;
}student;

void main(void)
{
  student stu1 =      //编译报语法错误
    {"zhangsan",
      20,
      92.5
    };
while(1)
}

网友A:
直接复制到KEIL里面试了,没问题啊,不过是C51的

网友B:
while(1)后面没有加分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复制到KEIL里面试了,没问题啊,不过是C51的

我用的是STC32G12K128的编译时报错,后来改了就不会报错了,就是不能在main里面创建新的stu了。

网友C:
在while后添加;,编译没有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while后添加;,编译没有报错。

感谢您的回复!已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hile(1)后面没有加分号

感谢您的回复!已解决。

网友D:
8051一共才120字节可直接寻址地址,别玩儿struct了,根本承受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