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的TPS63031的EN引脚不能完全关断

楼主(2025-03-15):
用到一颗TI升降压电源芯片TPS63031,规格书如附件,通过EN脚来控制芯片输出的开启和关断,给EN高电平,芯片开启,给低电平,芯片关断。

现在问题是,给5V高电平,芯片可以正常输出3.3V没问题,但是当把高电平切换为低电平时,芯片输出不会立即变为0, 而是从3.3V缓慢的往下降,最终稳定在1.2V左右,感觉好像没完全关断。怀疑是芯片没焊好,重新风器吹了一下,也用洛铁加固了,还是问题依旧。

我在嘉立创买的芯片,应该不会是假的吧?这个芯片很小,QFN封装的,很难焊,所以也没有重新焊一个新的验证。
原理图也很简单,如下:
P.S. 另外,我没有接负载,直接万用表测的芯片的输出端。
请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是什么问题。谢谢

网友A:
带上负载就好了,  没负载 电容上存的3.3V无处可去 只能靠芯片内部缓慢耗电。  带负载还不行 就做一个带快速放电的功能。

网友B:
沙发回答是正确的
你可以试着接一个10K或者1K的负载试一下,因为输出有电容,电能存很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上负载就好了,  没负载 电容上存的3.3V无处可去 只能靠芯片内部缓慢耗电。  带负载还不行 就做一个带快 ...

确实如此啊,带上负载就好了! 我还以为这个芯片的EN有问题呢,感谢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沙发回答是正确的
你可以试着接一个10K或者1K的负载试一下,因为输出有电容,电能存很久的

确实如此,带上负载就好了!还是大神厉害,一眼看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