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x711模块dt引脚不置0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hx711模块的DT引脚一直不置0,导致读不了数据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A(2025-03-16):
HX711有16个引脚,我看了一下市面上大多的hx711芯片,没有发现有DT引脚封装的,方便的话建议把你的原理图或者封装发出来一起交流一下

网友B(2025-10-17):
引用 网友A:
HX711有16个引脚,我看了一下市面上大多的hx711芯片,没有发现有DT引脚封装的,方便的话建议把你的原理图或 ...

啊,是那个DOUT引脚,我之前用的是买的模块,上面标识的DT是连接出来的DOUT脚

网友C:
测SCK波形,有脉冲DOUT就应该有输出,没有就是HX711坏了。

网友D:
CLK引脚置零吗?如果CLK引脚高电平,芯片就处于standby,那么DT引脚就不会为0

网友E:
看官方给的程序,读取时要先把clk引脚拉低,所以你程序里要先把clk电平拉低
这时hx711内部ad才开始转换工作,否则hx711会一直处在断电状态,
当clk拉低后,hx711开始ad转换,转换结束后,dout引脚会拉低置0,这时要程序不停检测它是否置0
当dout为低电平时,clk脚开始发脉冲读取数据,不同的脉冲数对应不同的增益

屏幕截图 2025-10-19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测SCK波形,有脉冲DOUT就应该有输出,没有就是HX711坏了。

好的,谢谢大佬解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看官方给的程序,读取时要先把clk引脚拉低,所以你程序里要先把clk电平拉低
这时hx711内部ad才开始转换工 ...

读取的时候我已经把CLK引脚拉低了,但当时还是读不出来。后面好像修改了一些代码就可以了,具体的有点忘记了,半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还是很感谢大佬的解答,谢谢啦

网友F:
上面标识的DT是连接出来的DOUT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