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自动下载电路的疑问

楼主:
ESP-01模块。主控芯片ESP8285,串口转USB芯片CH340C, 自动下载电路为什么有的接EN,有的接RST,到底哪个是正确的。

网友A(2025-03-17):
都是一样的,EN就是RST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都是一样的,EN就是RST。

我的模块上有EN和RST,两个引脚

网友A:
这2个接其中的任意一个即可。EN是使能的意思,但厂家推荐用EN做复位。EN至少要接一个电阻到3V3,建议10K,最好同时接100NF电容到地。RST内部有上拉电阻,建议外部10K上拉到3V3,并通过1UF电容到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