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8266可以作为服务端,和手机透传吗

楼主:
比如,ESP8285建立一个无线网,手机连接这个网络,ESP开启服务端端口,手机连接这个端口,进行透传
测试了一下,AP模式下不行,STA和AP模式下可以,端口默认333,不能改

网友A(2025-03-17):
可以的,没问题

网友B:
可以啊,你这是做什么东西

网友C:
你说的这个功能完全可以实现,ESP8266可以同时工作在多种网络模式下;这一款模组,烧录了透传固件,配有专用的参数设置软件,很方便使用的。

网友D:
51黑坛里面有很多8266的例程, 如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47852-1.html 等等, 可以供借鉴.

网友E:
可以的,没问题,我做过类似的项目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这个功能完全可以实现,ESP8266可以同时工作在多种网络模式下;这一款模组,烧录了透传固件,配有专 ...

你这个设置软件是哪里的?能下载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