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通讯电路原理疑问,都是RS485通讯机制定义好的?

楼主:
RS485通讯电路原理疑问,都是RS485通讯机制定义好的?

1.DI接地“A-B"=0,怎么计算来的?

2.此图RS485通讯,为什么三极管不导通,RO为1的时候,这个时候A-B就等于1?

网友A(2025-03-18):
A-B=0这是芯片功能,查datasheet。

A-B=1是外接上下拉电阻的功能。

网友B:
你到底又要干什么? 这是讲电气原理的, 和 RS485传输本身没有任何关系。难道你要自己手搓一个485?
A B 是 差分线,按差分传输数据  就是 A>B 传输1,  A<B 传输 0,  至于RO DI 是控制方向的,你除非要手搓485 ,不然,你只要管 他的状态含义就可以了, 管他怎么实现的干什么?

网友C:
RS485的A-B是差分信号,要区分正负的。具体由专用485转换芯片完成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到底又要干什么? 这是讲电气原理的, 和 RS485传输本身没有任何关系。难道你要自己手搓一个485?
A B 是  ...

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