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proteus仿真初启时延严重不符代码的异常现象

楼主(2025-03-17):
代码设计的是,一启动,数码管显示的两串字符就应该按一定频率交替显示。但proteus仿真时,一启动,数码管一直在显示初始字符串不变化(放数组内的),等好一会,才按频率交替显示,感觉就是第一轮大循环莫名其妙花费了太多太多时长。代码如下。请大家分析下啥原因呢?
void main(){
        int delayChange=0;
        char change=1;
        char i;
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 delayChange++;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Change>1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Chang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ange==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Array,"12345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g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Array,"happy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sition=0xff;  //消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nlock=1;
                  punloc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d=wordCode[getWCi(disArray[i])];  //送字码
                  wunlock=1;
                  wunloc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sition=posiCode[i];   //送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nlock=1;
                  punloc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W);   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网友A:
char 是用来定义字符的.
char change;
char i;
这两个在程序下面明明是整型数据的应用,为什么要定义成字符型呢?

楼主(2025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char 是用来定义字符的.
char change;
char i;

好久不来了。刚看到。机器里就没有啥正负数小数点之类的,全01,所有的数据类型,最核心就是限制bit长度或则存储字节数量,机器就认这个。其它数据类型属性都是编译器自己搞的,自己识别的。char i=2;与char i='a';只是编译器给i这个字节的存储单元里放数字2还是放代表'a'的数字罢了。本质上都是01在运转,运算器也只有01的加法运算和逻辑运算。我可能搞成了习惯,头脑中是01在动。但如果你纯做数学计算,就是仔细研究数据类型与编译器的识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