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过压点是否计算正确?如果要改为60V过压保护,怎么修改参数更合理?

楼主:
这个过压点是否计算正确?如果要改为60V过压保护,怎么修改参数更合理?

网友A(2025-03-18):
现在不推荐使用三极管+稳压管,费钱,对用户负责,也提高自己,推荐431或324应用。

网友B:
完全看不懂是咋工作的

网友C:
把D5改成60V的即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把D5改成60V的即可。

你好  感谢回复  那如果 要提高耐压呢  不是过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不推荐使用三极管+稳压管,费钱,对用户负责,也提高自己,推荐431或324应用。

431,324的相关电路上一个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