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的地下车库,需要做什么模块

楼主:
打算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地下车库(作为毕业的设计),只有浅薄的51基础(用开发板跟着网上的教程敲过一些例程,没有尝试过做整个项目),想问下各位基于单片机的地下车库可以做什么功能模块,可能还剩20天的时间做出来实物,请问各位是用51单片机做好,还是再学习其他单片机?
感谢各位解答!

网友A(2025-03-18):
20天的时间,学习其他单片机好像有点紧张,,,51的话,可以尝试停车位指示系统,,,ID卡控制的车辆出入管理

网友B:
用51单片机就能完成停车场的这个设计,
1、车场入口显示剩余车位数量;
2、每个车道显示当前车道剩余车位数量;
3、扩展增加入场抬杆部分和计费部分;
4、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,只有2个车道6个车位,你参考一下看看。

硬件说明:
1、采用2个51单片机设计;
2、车位是否有车,采用超声波检测;
3、剩余车位显示,LCD12864是不带字库的液晶屏。

网友C:
要看做到什么程度,还有多少人做,仅管出入,应该时间凑合够,有多少位置、占用多少,这样简单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要看做到什么程度,还有多少人做,仅管出入,应该时间凑合够,有多少位置、占用多少,这样简单的。

最简单的就是人工控制。来一辆车给个ID卡(相当于地铁的车票),或者更简单就是用串口人工输入车牌号(DIY小玩意20多天就别想那些摄像头扫车牌,自动开关闸门了),然后用红外或者超声波检测车位上有没有车,算出空车位给指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