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TLP521光耦能支持24V的输入端电压吗?

楼主(2025-03-18):
以前一直使用+12V电压,后面改成了+24V,我发现光耦疯狂发烫,手都不敢触摸了。一查数据手册上面说支持的最大电压是+24,那么有其他什么光耦可以推荐下吗,最好也支持4合一的这种封装。

楼主:
对了不光是光耦烫,图中的RP2和RP5两个排阻也非常烫手,看来是不是在+24V的环境下,0805封装1/8W的这些电阻工作起来也很费力?

网友A:
推荐16mA,到底有多少mA你算下就什么都有了。

网友B:
光耦初级就是发光二极管,看电流的,你按1-5毫安计算工作电流,完全没问题。LED接电阻以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,直接串220V电路里都没问题。留意下CTR,可以通过次级电阻调整。

网友C:
不用说24V了就是200V也没问题,只要限流电阻正确,如:200V串联40k电阻。

网友D:
楼主电路不甚合理,TLP521输入电流2mA足以使输出端饱和导通。指示灯LED完全可以串联在光耦输入端,输入端只有电流限制与电压关系不大。光耦只适合用作信号隔离传输,不宜用作功率驱动。这个品牌TLP521输出端最大耐压55V。

网友E:
TLP521-4是支持24V的.
你好像理解错了这个电压, 这个电压是指输出端的耐压(9,10 ; 11,12; ....) , 而输入端不限压而是限流,因为输入端的是二极管. 只要输入端串入的电阻够大, 24V不是问题所在.

你的电路, 如果实际安装是按这个的话,应该也不会发热. 输入端电流大概是(24-1.2)/2700=8mA 输出端电流大概是5/5100=1mA. 功耗很小.(1.2*0.008*4+VCE*0.001*4)

发烫,  可能电阻排可能有问题, 阻值变小或其它. 其实你可以单独做实验, (能测量输入二极管的电流),找出问题所在.

网友E:
另外:
电阻排的功耗, (24-1.2)*0.008*4 约为0.7W 可能问题出在这里, 你可能要用1/4W电阻*4代替电阻排. 因为电阻排在这个功耗下,可能已经发生变化.  当然要看你应用进, 4个光耦同时打开的机率.

网友F:
输入端电流控制在5ma左右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荐16mA,到底有多少mA你算下就什么都有了。

只有8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光耦初级就是发光二极管,看电流的,你按1-5毫安计算工作电流,完全没问题。LED接电阻以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...

只有8mA,为啥那么烫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说24V了就是200V也没问题,只要限流电阻正确,如:200V串联40k电阻。

我24V,使用2.7K的限流电阻,应该也不会发热吧,算下来才8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LP521-4是支持24V的.
你好像理解错了这个电压, 这个电压是指输出端的耐压(9,10 ; 11,12; ....) , 而输 ...

我也绝对这个排阻有点问题,也是非常烫的,他是1/8w的功率,按照计算都已经达到了。可是最烫的还是这个光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输入端电流控制在5ma左右即可

我一般用的8mA左右,这样按照传递效率50%过去光耦的另一端只需要满足4mA,然后输出端5V的计算,只需要电阻大于1250光耦就可以很好的导通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对了不光是光耦烫,图中的RP2和RP5两个排阻也非常烫手,看来是不是在+24V的环境下,0805封装1/8W的这些电阻 ...

每个大概0.2W,是有些热了。

网友H:
两个排阻都换成5K1的试试,电流在4ma左右。

楼主:
我换10K的电阻排温度确实降低了,但是光耦输入端电流只有2mA左右。想换功率大一点的电阻排又不好买,还有其他什么好方法吗?

网友A:
阻排每个0.2W,4个电阻就是0.8W确实会热,但是光耦不可能热,你查下发光管两端电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