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32G12K128不能开中断

楼主(2025-03-18):
今天遇到个莫名其妙的问题,写了个程序一切正常,最后用了个定时器开了一下EA,结果一直提示错误,确认了一下字母和符号没写错,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在此求教大神了。
具体问题如下:
最后开总中断,但是出现如下提示:

好像不能识别EA,网上也打不到答案,在此请教各位大神了

网友A:
EA应该置高

网友B:
在LCD19264XS.C中没有引用STC32G的头文件导致的,引用 一下头文件,再试一下。

网友C:
SFR特殊寄存器在多个头文件中定义了或者是在程序中重复定义了.检查头式文件和主程序中有没有重复定义SFR特殊寄存器(或者特殊寄存器中的某个位)

网友D:
在 STC32G12K128 中,每个中断源都有对应的使能位,需要将这些使能位置 1 才能开启相应的中断。同时,总中断使能位 EA 也需要置 1。
void main()
{
    // 开启外部中断0
    IT0 = 0; // 设置外部中断0为低电平触发
    EX0 = 1; // 使能外部中断0
    EA = 1;  // 使能总中断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// 主循环代码
    }
}

//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
void INT0_ISR() interrupt 0
{
    // 中断处理代码
}
EX0是外部中断 0 的使能位,EA是总中断使能位。要确保这些位被正确置 1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 STC32G12K128 中,每个中断源都有对应的使能位,需要将这些使能位置 1 才能开启相应的中断。同时,总中 ...

我这个只是使用定时器中断,已经启用了ET0=1;

楼主:
设置高试过了,无论设置高低都是一样的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LCD19264XS.C中没有引用STC32G的头文件导致的,引用 一下头文件,再试一下。

引用了头文件了

网友E:
猜测是LCD19264里面定义了Ea,这个跟EA冲突了。

网友F:
估计是EA的值定义出问题了,看看是不是EA定义了多次,而且定义的值不一样。

网友F:
EA 是IE的第7位,IE的地址是A8H,试下 ORL IE,080H

网友F:
错了,是应该是 ORL IE,#080H

网友F:
晕,才看到是C。试试 IE |=0x80H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猜测是LCD19264里面定义了Ea,这个跟EA冲突了。

谢谢大神了,问题找到了,因为这个屏是无字库的,在字库文件里定义了要显示的字母E,起的名字是Ea,所以一直出错,改成E1都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估计是EA的值定义出问题了,看看是不是EA定义了多次,而且定义的值不一样。

感谢大神,确实是这样,问题解决了,不小心在字库文件里定义了一个Ea
把字库里面的Ea改了名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