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放大电路,为什么会烧呢?说好的放大呢?求指教

楼主(2025-03-18):
上面H1使用的是10Ω的发热丝,三极管是SS8050W SOT-23封装的。
我是想用三极管小电流控制一个大电流流过发热丝的,
首先,根据三极管特性,Ube大概是0.6V左右,所以Ib=(5-0.6)/10k=0.5mA.
      即使β=200,那么Ic也就100mA.
       但是但是但是,实际上电测试,Ic的电流去到了700mA,把三极管都干冒烟了。
     懂的佬,烦请解释解释,感激不尽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放大、饱和

网友B:
欧姆定律I=U/R,U=12V,R=10 ohm,那么I=?

网友C:
你该不会以为你加个个2mm的调水阀,装到三峡大坝底部,三峡大坝里的水会按照2mm慢慢给你出水吧?你那个三极管就相当于调水阀,发热丝就相当于三峡大坝,懂了吗?别人用放大电路里面加个大电阻来放大电压的,主要用于驱动其他IC,你倒好,直接来个“大洪水”。

网友D:
你用5V计算是错误的,三极管集电极的供电是12V,所以得用12V计算。

网友E:
先大约算一下 ,12V,10R,电流到1.2A了,这么大电流是过了三极管的,这么小封装的三极管,怎么能不烧呢?

网友F:
对三极管不了解导致。
12V 10R,电流达到1.2A,使用MOSFET是最好的,8050的电流远远不够,并且你给的偏置电流又太小。
也可以使用中功率或大功率三极管,大电流时放大倍数一般在10~100之间,按30倍计算,偏置电流至少40mA,为了深度饱和,一般2倍以上偏置电流。

网友G:
基极电流理论上按照你的图纸的电阻应该在300-500μA,β=200,接上10欧加热丝电流在60-100ma,三极管的耗散功率 (12-10*0.1)v*0.1A=1.1W,大于产品的250mw,一会功夫就发热,导致集电极电流飙升,从而烧毁

网友H:
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不是用于放大而是用于开关,需要深度饱和导通。R1取值300欧为宜。SS8050最大电流1.5A,耗散功率1W。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内阻较大,用在此处十分勉强,不如改用小功率NMOS管AO3400 30V5.8A,5V驱动电压的饱和导通内阻约30毫欧。

网友I:
几位好像都没有说到重点1,三极管是电流放大,不是像MOS管那样的电压放大,所以,R1不能太大,而且,控制端口要有一定的输出电流,单片机估计是不行的
如果是10欧负载,电流大概是: 12V - 0.5V / 10R = 1.15A,0.5V是VCE,驱动电流大约为30mA左右,你这个电路如果是用的10K,肯定是不行的
2,如果你能满足了30mA驱动电流的条件,三极管还是很热的, 1.15A * 0.5V = 0.575W,别看这个0.5W,很烫手的,PCB上面还是要有一定的散热的
3,三极管导通之后,VCE还是比较高的,电流越大,这个值越大,实在要用大电流,那还是上MOS管吧,如果是Y1贴片三极管,你可以直接用SI2300或者AO3400来代替,引脚是一样的
下面的是SS8050的规格书,重点看一下这个参数

网友J:
你的三极管只是一个开关作用,放大作用基本用不到,因为通电就工作在饱和区,直接导通.而三极管导通时的阻抗很小,几近于无,直接相当于12V供电直接接一个10R的电阻,按欧姆定律,电流最高可达1.2A,所以你测到700mA很正常,说明你用的三极管阻抗很大,大概相当于7欧姆左右.

网友K:
理论上你是对的,楼上都是扯淡的明显学艺不精,你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焊错,5V有没有问题,电阻有没有问题

网友L:
Ic=100mA, H1=10R, Vh1=0.1A*10R=1V, Uce=12-1=11V, 三极管功耗 P= 11V * 0.1A = 1.1W,8050是热死的

网友M:
按图示参数,三极管已处于饱和状态,这是三极管开关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用5V计算是错误的,三极管集电极的供电是12V,所以得用12V计算。

我是基极的电流用5V算,集电极的没有用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该不会以为你加个个2mm的调水阀,装到三峡大坝底部,三峡大坝里的水会按照2mm慢慢给你出水吧?你那个三极 ...

不是基极的小电流控制集电极的电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欧姆定律I=U/R,U=12V,R=10 ohm,那么I=?

因为基极的电流只有0.5mA,所以Ic=βIb,β=200,则Ic=100mA。
   欧姆定律 U=IR,发热丝的电压等于10*0.1=1V,12-1=11V,所以Uce=11V。
     这是哪里错了吗?真的头昏脑胀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几位好像都没有说到重点1,三极管是电流放大,不是像MOS管那样的电压放大,所以,R1不能太大,而且,控制端口要有 ...

解释的很好
   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700mA的电流。
   应该三极管过热导致器件失控造成的,所以是三极管从放大状态进入了失控状态,造成了基极电流很小,发射极却流过了700mA的电流。
    在实物测试的时候,三极管都冒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Ic=100mA, H1=10R, Vh1=0.1A*10R=1V, Uce=12-1=11V, 三极管功耗 P= 11V * 0.1A = 1.1W,8050是热死的

对 ,它是热死的,
   我认为三极管已经失控了,所以才有这么高的电流,毕竟基极电流是很小的,不可能放大出这么大的电流

网友N:
三极管存在饱和导通的压降,一般8050管子都在0.5V以上,1V以下,12V电源,10欧姆负载,电流至少1.1A,如果饱和压降0.5V,8050自身耗散的功率至少0.6W,参数手册上标注8050的最大功耗1W或1.5W,只是短时间能承受的,8050管子是全塑料封装,没有散热片,热量集聚,结温超过七八十度,管子漏电流剧增,很快就烧了

网友N:
至于说放大倍数,现在生产的8050基本都超过两、三百倍了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因为基极的电流只有0.5mA,所以Ic=βIb,β=200,则Ic=100mA。
   欧姆定律 U=IR,发热丝的电压等于10*0.1= ...

SOT-23封装的SS8050耗散功率只有300mW,哪能经得住这样折腾。10楼说的很详细。楼主还在用线性放大的思维设计开关电路,犯了根本性错误,结果就是屡战屡败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基极电流理论上按照你的图纸的电阻应该在300-500μA,β=200,接上10欧加热丝电流在60-100ma,三极管的耗散 ...

看了这么多评论,就老哥一个靠谱的,不知道这么多人是咋毕业的。三极管这种发热失控的特性叫做热击穿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对 ,它是热死的,
   我认为三极管已经失控了,所以才有这么高的电流,毕竟基极电流是很小的,不可能放 ...

热击穿

网友O:
先确定你这个应用里三极管是开关电路还是放大电路吧,不要一说到三极管就只是放大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解释的很好
   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700mA的电流。
   应该三极管过热导致器件失控造成的,所以是三极 ...

三极管确实是热坏的,但是,三极管并不是放大状态
5V控制,B极的静态工作点并不是放大状态,而是开关状态
再看一下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就可以知道,此时,Re等于0欧,Rc为10欧,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无限大(理论上的,实际上就是HFE的大小),所以,三极管根本不可能工作在放大区,而是饱和区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三极管确实是热坏的,但是,三极管并不是放大状态
5V控制,B极的静态工作点并不是放大状态,而是开关状态
...

三极管就是工作在放大区,三极管之所以会烧是因为热击穿,如果使用大功率三极管那么流过加热丝的电流就是几十毫安而已,这种电路我现在正在用。

网友K:
希望楼主擦亮眼睛,不要被别人带偏,你的理论基础已经远超很多人了

网友K:
8楼13楼才是正解

网友P:
应该是功率不够,你换一个大功率的试试。

网友Q:
1、三极管若在饱和开状态不考虑其内部压降12V/10R=1.2A超过了三极管的最大电流;2、三极管要考虑耗散功率,过电流大时候其自生就会发热;3、三极管做开关使用需要工作在饱和状态,不能在放大区否,则发热严重

网友R:
三极管不适合控制大电流负载,一是驱动电流要大,二是Vce的存在,一旦乘上电流,管子的PD就会很大

网友S:
引用 网友K:
希望楼主擦亮眼睛,不要被别人带偏,你的理论基础已经远超很多人了

同意你的观点,难道现在没人学模拟电子啦?

网友O:
不管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,前提就是选型正确,选型也一样是需要计算的,用小信号管来控制功率器件,选型计算就做错了吧

网友K:
引用 网友O:
不管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,前提就是选型正确,选型也一样是需要计算的,用小信号管来控制功率器件,选型计 ...

可能楼主并不是想用三极管去控制加热丝,而是简单得验证一下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希望楼主擦亮眼睛,不要被别人带偏,你的理论基础已经远超很多人了

哈哈哈  虽然但是,还是很高兴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可能楼主并不是想用三极管去控制加热丝,而是简单得验证一下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而已。

我是想用三极管来控制的,然后发现不行,就想找找原因,搞清楚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三极管就是工作在放大区,三极管之所以会烧是因为热击穿,如果使用大功率三极管那么流过加热丝的电流就是 ...

确实,很明显的Uc>Ub>Uc,如果管子的集电极热耗散功率足够大的话,电路就处于稳定的放大电路。

Uc可能会有个几伏的电压

网友T:
R1改为220欧。

网友U:
根本问题在于R1过大,导致基极电流偏小,集电极电流700mA的话,CE电压为5V左右,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,三极管功率是3.5W,这个管子额定功耗0.2W,发烫很正常。

网友U:
根本问题在基极电流偏小,基极电流在0.4mA左右,集电极电流为700mA时,Uce = 5v,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,三极管的功耗是3.5W,该管子额定功耗是0.2W,管子发烫很正常。
你可以调小R1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V:
如果你有示波器,就可以抓一下Vce和Vbe,就能知道结果了。应该是过热导致管子损坏了,工作在放大区的

网友W:
R2改为1K或者更小,限定Ube,使其处于放大状态,才符合你的理解。但放大的同时管子功耗也是问题,你要选择耗散功率更大的管子才不会烧的

网友X:
大电流直接用MOS如AO3400。SOT-23封装的小三有管不适合大电流,容易发热损坏。

网友Y:
你这个电路还有分析应该是对的,我用模拟软件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至于为什么会烧,会不会是哪里接错了,另外你是双电源5v和12v是不是没有共地?

网友Z:
按如图接法,实际上是把三极管当作开关来用,此时流过CE的电流会比较大,这个时候就要用大功率三极管,或者用这个三极管控制一个MOS管来实现功能。而且在计算电流时应该用要控制的那个12V来计算才对。另外对这种用控制大电流发热丝之类的,都最好使用三极管控制MOS来实现,因为MOS可以很容易实现大电流控制。这个也可以参考一下T12的控制电路。

网友AA:
看了这么多大师的分析 受益匪浅

网友AB:
三极管饱和导通情况下, 电流会有12/10=1.2A, 实测一下三极管的电流 是多少. 就算是100mA, 三极管的功率0.1x(12-0.1x10)=1.1W, 三级管的功率也很大, 发热很正常, 不加散热器时间一长就容易烧毁.
可以考虑用PWM来调节, 作为开关管来用.

网友AC:
就算是100ma,管子也承受不住1.1W的功耗。换其他电路实现

网友AD:
8050肯定是个大问题,绝对不是5V和12V的问题,你的8050无法完全驱动起10欧姆发热丝,换成大功率管才可以的,这种电流的放大状态三极管非常热,你首先要满足散热功耗,其次还要考虑完全进入饱和状态时三极管承受的住,不然稍微过热或者过流三极管就挂了,那还放大个P呀

网友AE:
符合下面任何就一点,三极管S8050都是不会烧

1.若负载必须为10Ω,需改用更大电流的三极管(如TIP系列)或MOSFET,并确保散热措施充分

2.+12V改+5v    功率在三极管S8050以内

3.基极B通过电阻1.5K接地,基极B通过电阻7.5K接+5V.

网友AF:
一 Ib你算错,戴维宁等效电路了解一下, 等效电路下电源是2.5V, 等效电阻是5K, 所以Ib = (2.5-0.6) / 5k = 380uA

网友AF:
二, 没有人会用精准的IB来控制IC的,这样的设计是不能生产的,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误差是相当的大的。

三,了解一下发热线的特性,它的额定电阻是在某个温度下的电阻值, 就是说冷启动时电阻就没有10R的

网友AF:
4, 用RE去控制输出电流, 而不是控制IB, IB只需要保证在最大输出电流时VCE时处于饱和状态, 功率大部分应由RE来承受, 不应该让三极管背的。

网友AG:
引用 网友I:
几位好像都没有说到重点1,三极管是电流放大,不是像MOS管那样的电压放大,所以,R1不能太大,而且,控制端口要有 ...

就喜欢看你的回贴,牛逼克拉斯

网友AH:
理论计算12V /10R,电流达到1.2A.三极管过流烧废!

网友AI(2025-04-17):
肯定干冒烟的,芝麻这么小的三极管,这么大的功耗。

网友AJ:
引用 网友AF:
一 Ib你算错,戴维宁等效电路了解一下, 等效电路下电源是2.5V, 等效电阻是5K, 所以Ib = (2.5-0.6) / 5k =  ...

这是问题的根本。因为两个电阻分压5V,基极电压为2.5V。远远大于0.6V,三极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。集电极到发射极只有0.3V压降。管子过电流为他能通过的最大电流(700mA)。所以发热烧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