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疑惑

楼主:
那种直插式的单片机IC有插座,烧录成功后可以拿到其他地方使用。象下面这种贴片式的怎么办?有没有专用插座?

网友A(2025-03-19):
这种也是有的。如下图。找对应引脚封装的

网友B:
有转接板把表贴元件转成直插。

网友C:
有的,某一个宝上各种插座都有,搜烧录座

网友D:
有专用的卡座,也可以先焊上板,后在线下载。PCB设计时留下载端口。

网友E:
各种烧录座,都可以买到的。

网友F:
这种封装没有专用插座。原因:芯片的引出脚机械强度和形状,不适合插座接插使用,只适合贴片焊接。

网友G:
当然有,不过挺贵的,所以我是焊到板子上再搞

网友H:
代码通过串口或下载线直接下载到芯片

网友I:
有这样的插座的,不过不是插的是放在腔体里面卡住夹住的,

网友J:
有的 这个也有的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也是有的。如下图。找对应引脚封装的

原来如此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有的,某一个宝上各种插座都有,搜烧录座

以前搜过,没搜到,看来关键词错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有转接板把表贴元件转成直插。

转接板是焊接的吧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有专用的卡座,也可以先焊上板,后在线下载。PCB设计时留下载端口。

懂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各种烧录座,都可以买到的。

这个比较清楚,谢谢!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当然有,不过挺贵的,所以我是焊到板子上再搞

也打算焊到板子上,不过不方便以后在其他地方使用。

网友L:
某一个宝上搜一下,有专用的座子。
还有带USB 的烧录座,非常方便好用!

网友M:
这款烧录只需要4个脚而已,留个排针孔烧录就行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某一个宝上搜一下,有专用的座子。
还有带USB 的烧录座,非常方便好用!

以前没搜到,估计关键词错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M:
这款烧录只需要4个脚而已,留个排针孔烧录就行了

关键是与贴片引脚不好连接。

网友N:
某一个宝搜烧录座有很多

网友O:
对于个人DIY产品,一般是把下载的做在板子上,直接四根线烧录就行了,不需要座子,因为更多的是要调试,这期间是要不停的烧录的
对于产品而言,你可以直接发烧录文件给供应商,直接烧录好给你
烧录座子更多的是,你要焊十几个,或者板子,不多不少的,这个时候座子就发挥它的好处了

网友B:
这种插座以前叫ZIF(zero insertion force)座,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