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32驱动mg995

楼主(2025-03-19):
各位大佬能否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,mg995是外部供电5v,pwm波如图,烧写完代码之后,舵机不会工作,供电电压正常,会不会是舵机出问题了

网友A:
主板上驱动舵机的电路呢?启动电流过小

网友B:
不太专业的办法:直接测舵机对地电压,仔细观察变化,能估计出信号脉宽波动。找个扬声器或耳机接上听一下,几十赫兹能听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