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求助

楼主(2025-03-19):
想问问你们碰到error A51: TARGET OUT OF RANGE这种错误的时候都怎么解决啊,代码太多了,跳转的时候老是出现这样的错误

网友A:
中转 比如说你要从第五行跳到第一百行 超出范围了 先跳到第五十行 再跳到目标

网友B:
程序与转移到的目的程序间的程序地址太长,要在中间加标号中转

网友C:
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