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充气宝1S不开机,通电指示灯亮,怎么维修?

楼主(2025-03-19):
小米充气宝1S开机没有反应屏幕不显示,插上充电器指示灯亮,就是不开机不显示,测量电池电压8.4v左右,更换了一个A2sHB管还是不行,有没有懂怎么维修的?

楼主:
测量CPU周围电阻,有几个阻值特别大 测量时还在不断变化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联的?我以为是4.20V工作的呢,那你试下8.4或者7.0V左右的电源试一下

接电源也是不开机,现在发现拆了2TY三极管插充电器开机功能正常,但是拔了充电器就没反应,拆了2TY接充电器是充电状态但是不开机,估计故障就在2TY这个线路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量的电池电压正常,两节18650串联的,每节电压4.12v,总电压8.3v。给主板接上4.2V直流电不开机没反应, ...

串联的?我以为是4.20V工作的呢,那你试下8.4或者7.0V左右的电源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率是电池坏了,你换一个电池试下
这种一般用动力电池好一点,小米原装电池并不好,容量坏

测量的电池电压正常,两节18650串联的,每节电压4.12v,总电压8.3v。给主板接上4.2V直流电不开机没反应,正在考虑要不要接8.3v直流电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更换了100欧电阻旁边的A19T,现在插上充电器就开机显示了,功能也正常,就是拔掉充电器又没反应了,不接 ...

大概率是电池坏了,你换一个电池试下
这种一般用动力电池好一点,小米原装电池并不好,容量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慌,我的坏了单片机都修好,回头我给你发一下我改造的图片

这么厉害,我查了下这个充气宝用的是增强型51单片机,正好可以学习一下,就是跑了一遍板感觉线路太复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调电源,如果有的话,把电池拆下来,用4.0V直流电流试一下
或者是看一下充电指示是不是单片机控制的, ...

更换了100欧电阻旁边的A19T,现在插上充电器就开机显示了,功能也正常,就是拔掉充电器又没反应了,不接充电器测量主板没有电压,用手触摸A2SHB照明灯可以亮,拆下主板测量电池电压正常,没有更换A19T之前主板有电压,连接充电器是充电状态显示屏不显示

网友A:
有没有可调电源,如果有的话,把电池拆下来,用4.0V直流电流试一下
或者是看一下充电指示是不是单片机控制的,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话,充电还能正常指示,那就是单片机还是正常工作的
用排除法把问题排除

网友B:
别慌,我的坏了单片机都修好,回头我给你发一下我改造的图片

楼主:
更换了这两个 故障依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19T是MOS管,不是三极管,对应的型号是AO3401,P管容易坏,如果你换上去好了,推荐你改用大电流版本的AO3401A

更换了单片机旁边的2TY和A19T,还是不开机,测量单片机周围的电阻 有的不显示阻值,准备拆下来再测量试试

网友A:
A19T是MOS管,不是三极管,对应的型号是AO3401,P管容易坏,如果你换上去好了,推荐你改用大电流版本的AO3401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查单片机供电即可,如果有电压无显示就是单片机坏了,没法修

单片机有3.3v电压,但是显示驱动芯片没有电压,怀疑是三极管,等元件到了测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检查气管开关没?

检查了 气管开关正常

网友B:
这个查单片机供电即可,如果有电压无显示就是单片机坏了,没法修

网友C:
检查气管开关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