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还是开关(饱和)状态

楼主:
方法很简单,就是根据上图中标记的那句话“iC几乎仅仅决定于IB”。接下来我们实战一番。
我们先取一只理想的NPN三极管,看一下它的β值。

我们现在就用这只三极管做实验。

可以看到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为412.9uA,集电极电流iC为41.29mA。因为R2足够小,系统可产生的iCmax=12V/10Ω=1.2A,远远大于iC的需求所以三极管的实际iC几乎仅仅决定于IB,所以此时的Q1处于放大状态。
接着我们把R2改为10K

此时可以看到iC只有1.19mA了,为什么呢?因为R2太大了,Q1已经开启到最大了把自己的阻抗降低到最小了iC依然无法达到β*IB,此时的iC不再仅仅决定于IB,所以此时的Q1处于饱和状态可以看成一个开关(只有阻抗足够小消耗功率足够小才能被看作开关)

网友A(2025-04-24):
通俗易懂,适合于才学习模拟电子技术的学生

网友B:
为什么接线显示错误

网友C:
说白了Q1可以看做一个可变电阻,当饱和状态做开关使用的时候,Q1的CE间电压在0.2左右,深度饱和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说白了Q1可以看做一个可变电阻,当饱和状态做开关使用的时候,Q1的CE间电压在0.2左右,深度饱和。

没错是这样

网友E:
Ib变化(变大或变小)能引起Ic变化(变大或变小)就是放大,此时Ic=Ib*β;Ib过小,不能产生Ic或Ic很小,可以忽略不计,就是截止;Ib过大,使Ib*β>=Ic,即Ib变大不能再让Ic变大,就是饱和,饱和就是Ic不再随着Ib变大而变大。

网友F:
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 楼主

网友G(2025-07-11):
引用 网友F:
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 楼主

Multisi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