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 升压电路问题

楼主(2025-03-20):
大家好,我做了一个3.7伏单锂电升压 320伏的电路,实际测试下来驱动波形失真,升压缓慢,基本不升压

这是原理图,单片机使用STC8H1K08, 驱动脚使用推挽模式

原理图

原理图

A点没有上电时的驱动波形(就是高频变压器没有上电时), 驱动波形正常,频率47K,占空比50%

高频变压器未上电波形

高频变压器未上电波形

A点上电后的驱动波形(就是高频变压器上电时), 驱动波形变形,基本不升压

高频变压器上电后波形

高频变压器上电后波形

请教大家,是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,谢谢各位

楼主:
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,请大佬帮忙看看,谢谢

网友A:
L2电感去掉,直接短路过去
R95电阻去掉,直接短路过去
这种电感电压是没法累加的,它就是感应升压,所以,圈数比就应该是: 1 : 120左右,1:150也行,1mH+150mH电感试一下

网友B:
T1, 1,4 脚要加续流二极管,C75,76,加大容量,R95减小阻值

网友C:
R95太大了,当大电流,电阻瞬间电压就会很大,抵消了VG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2电感去掉,直接短路过去
R95电阻去掉,直接短路过去
这种电感电压是没法累加的,它就是感应升压,所以,圈数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,现在电感严重发热(通了几秒钟电,电感有焦糊味了),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

看了一下示波器,驱动电压变成mV级别了, 驱动端是否需要加三级管直接用电池电压驱动,而不是直接用单片机IO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1, 1,4 脚要加续流二极管,C75,76,加大容量,R95减小阻值

嗯嗯,现在R95已经短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95太大了,当大电流,电阻瞬间电压就会很大,抵消了VGS

现在R95已经短接

网友D:
MOS管驱动也是需要一定电流的,电流不够应该加一级图腾柱电路,还有升压电路请参考BUCK拓扑电路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,现在电感严重发热(通了几秒钟电,电感有焦糊味了),还有可能 ...

单片机的端口首先要正确的配置,不然没有驱动能力
Q5是什么型号,我这用的是AO3400或者SI2300
T1升压电感是多大的,如果是1mH左右,可以用你现在的频率,也就是47KHZ,但占空比要减小一点,先试一下10%
但如果是10uH到100uH之间的话,驱动的频率就得在100KHZ左右了

网友E:
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,驱动能力是个问题.

你可以加一个几毛钱的<低边栅边驱动器>

占空比, 你实验时应该从低到高, 初始可以10%, 可以按键调节. 等开关电路调试好了再修改程序.

R95, 如果你的MOS管导通电阻较小, 可以先不拆.

网友F(2025-06-02)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G:
根据这个电路,问题不可能解决。

网友H:
从以上真对问题点的描述来看:当不接电池电源时,驱动输出波形是正常的,但接上电池后,驱动波形就不正常,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升压变压器电路中,输出不接负载,输出电压也没有升高,就证实了振荡电路没有工作,可以先不考滤电流采样电阻大小,得找出不振荡的原因,方能解决后面的问题。

网友I:
R98应该在5-15欧姆之间,不能太小!!!否则一定振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