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9使用的两个问题

楼主:
AD19使用的两个问题

1.如何根据丝印螺丝头的圆环位置进行铺铜避空?不是挖空,是铜皮避空

2.怎么TE后 还是设置不了泪滴焊盘呢?

怎么TE后

怎么TE后

网友A(2025-03-21):
第一个,试试用KEEPOUT在圆环上再画一个圆环

网友B:
在圆形板框外套一个禁止铺铜区域

网友C:
1画个圆环,选中圆环选中顶层或者底层快捷键T + V +B  2你的走线有冲突,他要个家泪滴就会触发规则报警,太靠近其他焊盘

网友D:
1,孔弄大,然后再铺铜,完了后再把孔弄回正常大小。
2,普通先挪到板子外面,再TE,然后再挪回来重新构造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1,孔弄大,然后再铺铜,完了后再把孔弄回正常大小。
2,普通先挪到板子外面,再TE,然后再挪回来重新构造 ...

我就是采用的这个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