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管和二极管组合电路

楼主(2025-03-20):
稳压管和二极管组合电路

1.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6.3V的稳压管,而是一个5.6V的稳压管加一个二极管的压降,这样做有什么好处?

2.这两个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多少?稳压值相加?

网友A:
第二个图中,两个稳压管是保护MOS的,使MOS的GS压差不能超过限定值,否则会烧管的

网友A:
谢谢你的第二张图,使我理解了这种稳压管的选型了。

网友B:
图一,加二极管防止反接电压经过稳压管窜到后面,相当于加多一个保险措施

网友C:
通常稳压管加二极管是用作温度补偿,两种温度特性互补。

网友D:
1,不一定刚好有6.3V的稳压管

网友D:
1你要考虑有没有刚好是6.3V的稳压管,2低于稳压值值时该多少电压就是多少,超过了就直接击穿,稳压值等于一个稳压+另一个导通电压

网友E:
国产稳压管最精密就是2DW23x系列,5.6V和二极管正向电压温度系数互相补偿。

网友A:
稳压管没那么精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图中,两个稳压管是保护MOS的,使MOS的GS压差不能超过限定值,否则会烧管的

断开两个NMOS的S极 和稳压管的正端  稳压管的阳极能不能直接接GND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一,加二极管防止反接电压经过稳压管窜到后面,相当于加多一个保险措施

就是防反接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国产稳压管最精密就是2DW23x系列,5.6V和二极管正向电压温度系数互相补偿。

温度系数互相补偿。???---温度互补的原理是 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断开两个NMOS的S极 和稳压管的正端  稳压管的阳极能不能直接接GND啊

你去看看MOS管的datasheet,GS的范围是正负,需要防反接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温度系数互相补偿。???---温度互补的原理是  ?

你查下2DW234的资料就知道了,温度系数5ppm。

网友F:
图一,加二极管防止反接电压经过稳压管窜到后面,相当于加多一个保险措施,
通常稳压管加二极管是用作温度补偿,两种温度特性互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