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F语句的写法问题

楼主:
这两个写法,是不是效果一样

网友A(2025-03-22):
一毛一样

网友B:
哪个版本支持使用,?

网友C:
第二种是使用了逗号表达式,虽然在这里两份代码的效果一样,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可就不一定了。

网友D:
还是加大括号吧

网友E:
这么写肯定没有问题,但是最好在完全理解”if-else语句“和这个‘逗号运算符’的时候使用,否则,容易写出带Bug的程序。

网友F:
先学一下c语言吧,if和else后面不加花括号,只能写一句表达式,你这写了两句,语法都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先学一下c语言吧,if和else后面不加花括号,只能写一句表达式,你这写了两句,语法都错了

我也觉得不对啊,但是可能人家的编译器比较高级。我记得逗号是在变量声明那里可以用。我用KEIL试过,不行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这么写肯定没有问题,但是最好在完全理解”if-else语句“和这个‘逗号运算符’的时候使用,否则,容易写出 ...

没有问题?哪个编译器支持楼主的这种写法不报错?

网友H:
if后面跟一句可以这样写,简短写法,我也经常这样写;我的习惯,如果跟两句就要用大括号;不然易读性很差,而且分号后的第二句 如果不用大括号就不属于if语句内的执行语句了;属于if之外的语句;  然后你这个后面跟逗号 我也没写过,不知道你这对不对。与其在这里问, 不如自己写一段验证下,看看编译结果;   最后的建议 就是不要写得随心所欲,不要学这些花拳绣腿,按照标准规范来; 以后在大公司上班可以少挨骂。

网友I:
这两个写法效果是一样的。不过相对来说,前一种写法比较易读。

网友J:
语法上没什么问题,只是用不用逗号表示式简化表达的问题

网友K:
从规范的角度说都加大括号比较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