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软件导入hex运行不正常

楼主:
各位朋友,我仿真的时候有个问题。比如用本机本软件版本新建的工程导入hex运行结果就是正常的
如果导入其他电脑建的工程或者低版本建的工程导入hex跑仿真的时候,hex文件的路径总是变成一个默认的路径。'C:\Users\LAB_A510\AppData\Local\Temp\VSMStudio\8fa54770626445f9a6ffd4232d4e8bec\AT89C52_1\Debug\Debug.HEX'. [U1]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?

网友A(2025-03-21):
图片请见这个。

网友B:
先删除内置的源码项目就行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先删除内置的源码项目就行了

请教一下是删除哪些啊?

网友C:
把HEX文件放到桌面或替换那个路径的HEX文件,然后加载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HEX文件,每启动 一次加载一次,绝对不会错

网友A(2025-04-29):
引用 网友B:
先删除内置的源码项目就行了

谢谢,好像关掉导入工程之后出现的source code那项就正常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把HEX文件放到桌面或替换那个路径的HEX文件,然后加载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HEX文件,每启动 一次加载一次, ...

谢谢

网友D:
我也刚好想了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