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耐压,大电流的恒流电路如何设计?

楼主:
高耐压,大电流的恒流电路如何设计?

网友A(2025-03-22):
什么叫做四两拨千斤?首先要明白恒流原理,电流不变电压变,调节范围设定适合,元件功率选择得当,散热配套,尤其大电流,压差20V电流1安培功耗20瓦,应该知道20瓦电烙铁如何发热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叫做四两拨千斤?首先要明白恒流原理,电流不变电压变,调节范围设定适合,元件功率选择得当,散热配套 ...
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 上个图  谢谢

网友A:
电路仅供参考,注意事项如前所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