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40110做电子钟要在数码管显示6的时候进位该怎么办啊

楼主:
cd40110要在数码管显示6的时候进位该怎么办啊,用与非门连接对应灯来反馈发现仿真电路的引脚显示灰色

屏幕截图 2025-03-22

网友A(2025-03-22):
你的U6、U7不就是进位用的,继续按照这个思路走就行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U6、U7不就是进位用的,继续按照这个思路走就行了。

哥,我现在就是有个问题,我这个电路秒十位到6应该到分个位进一,同时秒十位清零。但是我仿真这里是既不进位,也不清零,74ls20那边引脚显示灰色,说明线路不通,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啊

网友C:
看截图引脚都短路了,6数字段只有2不用,也就是要用6输入端与非门获取信号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哥,我现在就是有个问题,我这个电路秒十位到6应该到分个位进一,同时秒十位清零。但是我仿真这里是既不 ...

你就不能把原理图画到边框里面吗?

网友D:
与门检测秒或分钟的十位的bit2、bit1=11则清0计数器,bit2给下一位+1。我90年代初做的第一个电子钟就是这样处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