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i2c和硬件i2c区别

楼主(2025-03-22):
一般软件i2c和硬件i2c有什么区别啊?
软件i2c在cube里面配置了就直接使用hal库封装好了的代码吗?
硬件要自己写时序,i2cstart、stop这些吗?

网友A:
硬件I2C必须选用芯片I2C的PIN脚,在开发的时候有些PIN须用复用一下,然后调用芯片方提供的库函数就可以了。

软件模拟I2C,PIN脚一般选普通的GPIO,然后开发的时候,需要自己写时序。

网友B:
区别就是软件I2C很容易地变换要使用的GPIO口,灵活性大;硬件的I2C就只能是固定的GPIO口(可以切换另外的组),速率会比软件模拟的高。按需选择吧

网友C:
大概是你正好写反了

网友D:
硬件IIC与软件IIC前面已经有人说了,我就不多说了
但是,个人感觉新手还是要先学会软件IIC,这对于你理解IIC有很大的帮助
对于应答,不应答,超时之类的,只有软件IIC才能真正的理解这其中的原理
项目实际应用就要看你的要求了,硬件自然是通讯效率高了
但软件也有好处,就是好移植,STM32到51,只要宏定义搞好了,直接复制就行

网友E:
软件IIC的时序是你的软件完成的,硬件IIC的时序是peripheral完成的,你只要写寄存器就行了。

网友F:
IIC这种低速总线没必要用硬件的,用软件模拟的就行

网友G:
软件I2C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选择引脚,但要自己写时序相关的一些代码,不过这些代码也比较简单且很容易找到,如STC51就有很多的软件I2C例子;硬件I2C使用固定的引脚,直接调用相关库函数就好了。从移植和外设连接等角度看,很多时候使用软件I2C比较好一些。

网友H(2025-07-11):
从个人的过往经验,感觉第一步一定要先学软件IIC,把软件IIC学会了再去用硬件IIC,注意,到硬件IIC这里我用的词语是“用”而不是“学”,因为IIC本身一旦把软件模拟的方法学会,硬件的使用就非常简单了,大多数MCU都是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好,如果是库函数的方式,也就是有专门的start和stop函数,直接调用即可。  学单片机本身其实就是学习各种外设总线的时序,当时我学单片机的时候,一个老师说时序是灵魂,当时还不太理解,现在明白了,希望对伙伴们有帮助。

网友I:
硬件I2C使用起来很简单,只需要调用库即可。软件I2C的使用难度要大得多,但软件I2C在应用上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。

网友J:
我虽然也不懂硬件i2c怎么用,但软件i2c觉得方便,特别更换单片机移植更便捷,随便两个任意io脚就能胜任
有可能我写的程序还没苛刻到要求单片机日理万机累死累活的地步

网友K:
只用在master丢资料给别人,可以用软件,若要做为slave那就要用硬件,不然你的mcu要一直去侦测 GPIO脚,很占资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