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PFC电路通俗理解

楼主(2025-03-23):
原因,电路整流后给大电容充电,因电容电压上升到310V,导致电路电流下降,第二次充电时,因电容上的电压还很高,比方从310V降到200V,当下次充电时,200V以下的充不进去,也就是200V没有电流,根据P=UI,I=0,P=0,没有做功。解决办法,将200V以下的电压用电感储存起来,可通过用PWM方波对开关管导通来实现,且输入电压越低脉宽越宽,输入电压越高脉宽越小。有点像正弦波PWM的上半波。用整流过的馒头波反相后,和锯齿波分别输入比较器得倒的驱动方波。

网友A(2025-05-06):
实际上做起来,就是 无差别对待,让整个311V都充不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