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水灯代码哪里有误

楼主(2025-03-23):
各位大佬,普中51开发板,led共阳极,流水灯代码这样写为什么不对,效果是全灭

网友A:
12楼说得好,在第23行的for开始中已经重新给i赋值为0了,所以第29行的i=0是多余的,且n应该重新赋值才能让for循环中语句正常工作,所以把第29行改为n=1就可以实现流水灯了。

网友B:
你还是弄个豆包AI编程吧,要快很多

网友C:
默认就是data,加不加效果一样,并不是错的。

网友D:
为何是乱亮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溢出并不影响亮灯,乱亮而已,关键问题不对

为何是乱亮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溢出了影响流水灯依次亮,也能乱亮

有没有可能*2就是被编译为左移了,事实上8次后就永远都是0了。就是全都灭的状态了。楼主并没有说这个流水灯只流一次还是一直流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没有警告,我是想在最开头声明nTime,延时函数直接用我声明的nTime,这样不可以吗

还是要看看书的,当然也可以自己试试看,全局的变量和参数是不是一个,以及各自的作用范围

网友F:
data是错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主要是8次循环后n没有重新置1,后面就溢出了

溢出并不影响亮灯,乱亮而已,关键问题不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n = 0,   n*2 依然 = 0,   n*2*2*2*2……  也依然是 0

从头到尾 n = 0,   从头得尾 P2 = 0xff

他前面定义时n=1呀

网友F:
普中的板子,不太懂,不知有没有LED流水灯的总开关,或者控制芯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用移位操作,你的n=n*2 会超出0XFF
    {

溢出了影响流水灯依次亮,也能乱亮

网友F:
延时函数内部没有使用传进来的参数,变成了很短的定时函数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你的unsigned char n = 1,是全局变量,不释放内存,你这一直循环的话,char类型最大256,多循环几次就cha ...

一次定义全局变量,多次使用并不会无限增加内存占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代码原理大概没啥问题。但是你延时函数的参数没有使用。就是调用的时候的500没起作用。颜色400周期后退出, ...

没有警告,我是想在最开头声明nTime,延时函数直接用我声明的nTime,这样不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你的unsigned char n = 1,是全局变量,不释放内存,你这一直循环的话,char类型最大256,多循环几次就cha ...

请问这应该怎么释放内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代码原理大概没啥问题。但是你延时函数的参数没有使用。就是调用的时候的500没起作用。颜色400周期后退出, ...

我没考虑到char的范围,现在改一改,延时函数那边我已经改过了,把30行和29行换一个位置就都能流了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把最后的i=0改成n=1;

好的,这样改就可以流水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n = 0,   n*2 依然 = 0,   n*2*2*2*2……  也依然是 0

从头到尾 n = 0,   从头得尾 P2 = 0xff

n = 1;啊

网友K:
把最后的i=0改成n=1;

网友C:
第29行i=0无意义,改成n=1即可。

网友G:
主要是8次循环后n没有重新置1,后面就溢出了

网友E:
代码原理大概没啥问题。但是你延时函数的参数没有使用。就是调用的时候的500没起作用。颜色400周期后退出,400周期很快的,就是可能一瞬间就完成了8个LED的流水,你没看到。实际上是7个,因为你输出时是先N*2的。这样第一个实际上是没有亮过的。如5楼那样改下延时让参数起作用试试看。
而且你声明是全局的NTIME变量,然后在形参里面也用了NTIME,并且没有指明类型。这习惯不好,容易混淆。不指定类型的参数会是什么类型?另外这种编译时不会有警告吗?如果是你声明的CHAR类型那么你传给他一个500是超了范围的。

网友L:
你还是很有想象力的,不过要注意N的阶乘容易溢出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n = 0,   n*2 依然 = 0,   n*2*2*2*2……  也依然是 0

从头到尾 n = 0,   从头得尾 P2 = 0xff

人家N不是初始化=1了?

网友H:
n = 0,   n*2 依然 = 0,   n*2*2*2*2……  也依然是 0

从头到尾 n = 0,   从头得尾 P2 = 0xff
你希望 怎么流水灯??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把while(1)框架删除,是全亮而且板子一直响

你的unsigned char n = 1,是全局变量,不释放内存,你这一直循环的话,char类型最大256,多循环几次就char就溢出了就是这个变量n错了;

网友M:
呃。我猜你是想表达是的P2 = 0XFF << 1 ?

网友N:
#include <STC89C5xRC.H>

void DelayXms(unsigned int ms) {
    unsigned int i, j;
    for (i = ms; i > 0; i--)
        for (j = 110; j > 0; j--);
}

void main() 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while(1) {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 {
            P2 = 0xFF - (0x01 << i); // 逐位点亮
            DelayXms(500);
        }
    }
}
1.查看一下你的LED端口是否为P2等等,确认硬件端口正确
2.参数类型确认
3.端口移位操作

网友I:
用移位操作,你的n=n*2 会超出0XFF
while(1)
    {
        for(i = 0; i < 7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2 = ~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DelayXms(500);
        }

楼主:
延时函数那边已经修改过了

楼主:
把while(1)框架删除,是全亮而且板子一直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