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什么样的烧录器能给STC15W408AS写程序

楼主(2025-03-23):
买了几块STC15W408AS,用什么样的烧录器能给STC15W408AS写程序?
之前买过一个普中的开发板,发现这种贴片的也不好与开发板连接。

网友A:
为什么不买个STC15W408AS的最小系统板呢,也才几块钱。

网友B:
使用几块钱还包邮的USB转串口小板,就可以给STC的单片机烧写代码....看STC15的数据手册.

网友C:
只要是232转TTL,或是USB转TTL的都能给STC芯片烧录,这些都可以采用冷启动就能烧录,网上能买到自动启动的,就几块,也能买到离线烧录器,

网友D:
USB转TTL ,再买个SOP14夹具,只要联四根线 +5v RXD TXD GND就可以用STC的烧录软件烧录了

网友E:
和别的的STC一样,连接TTL串口(P3^0 <-上位机的发送、P3^1 -> 上位的接收)+电源
下载时,电源要断电、再通电。

~~~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买个STC15W408AS的最小系统板呢,也才几块钱。

TB看到过,不知道怎么用没敢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几块钱还包邮的USB转串口小板,就可以给STC的单片机烧写代码....看STC15的数据手册.

谢谢!好好学习学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要是232转TTL,或是USB转TTL的都能给STC芯片烧录,这些都可以采用冷启动就能烧录,网上能买到自动启动的 ...

多谢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和别的的STC一样,连接TTL串口(P3^0  上位的接收)+电源
下载时,电源要断电、再通电。

正在学习,谢谢!

网友F:
自己做个板就行,嘉立创打印下。单片机电源vcc和gnd加个104电容,并一个1k欧电阻。串口下载就是楼上说的。

网友G:
串口即可烧写

网友H:
买个贴片转接板就可以。贴片这东东想方便刷写要么焊上板要么成本高

网友I:
取下实验板上单片机,用杜邦线从实验板上引出VCC、GND、P3.0、P3.1接PCB上对应接点即可在线下载用户程序。

网友J:
USB CH430C 转TTL的,某一个宝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自己做个板就行,嘉立创打印下。单片机电源vcc和gnd加个104电容,并一个1k欧电阻。串口下载就是楼上说的。

正好也在学EDA,就是想自己做一个,网要找的图感觉太简洁了,能不能帮忙看看少了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自己做个板就行,嘉立创打印下。单片机电源vcc和gnd加个104电容,并一个1k欧电阻。串口下载就是楼上说的。

忘了上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取下实验板上单片机,用杜邦线从实验板上引出VCC、GND、P3.0、P3.1接PCB上对应接点即可在线下载用户程序。

直接连接就行吗?哪天试试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USB CH430C 转TTL的,某一个宝很多。

本打算买一个,现在又想自己做一个。刚买了一个CH340C,正在找图呢。

网友F:
立创商城,搜索那个ch340c,看页面的免费验证版,里面有官方的原理图和pcb,照着画就可以。我用的ch340n,8脚的,也是照着验证板画的,使用没啥问题,用在改兆能m2路由器了,串口接受单片机测的风扇速度和温度,使用了一个来月了,没啥要求,有数据传过来就行了

网友K:
你们都搞得这么复杂,如果板子留有串口下载接口,某一个宝上买个USB转TTL不就能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你们都搞得这么复杂,如果板子留有串口下载接口,某一个宝上买个USB转TTL不就能下载

自己做更有成就感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本打算买一个,现在又想自己做一个。刚买了一个CH340C,正在找图呢。

想自己做就不要用CH340C。用这个Ai8H2K12U比较便宜。 屏幕截图 2025-03-25

网友M:
340 USB转TTL ,单片机RXD TXD 接TXD RXD

网友N:
STC官方申请一个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想自己做就不要用CH340C。用这个Ai8H2K12U比较便宜。

多谢!
先画个PCB,去立创媷个电路板。

网友O:
这个开发板我用过,记得STC15W408AS管脚好像这个和管脚不兼容样,用STC12的能直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这个开发板我用过,记得STC15W408AS管脚好像这个和管脚不兼容样,用STC12的能直接用

用飞线连接相应端口也不行吗?

网友P:
If you want Easy to burn Stc any controller use Stc TTL USB . In this TTL USB you don't need to add any button on Vcc 5v .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If you want Easy to burn Stc any controller use Stc TTL USB . In this TTL USB you don't need to add  ...

谢谢!不仅学到了技术,还学习了英文。

网友Q:
Ai8H2K12U

stc8H2K12U    这些需要一个c程序烧入进去的吧,可以控制自动断开与开启烧入电源,

CH340C是硬件直接就可以用,不过也需要加自动断开与开启烧入电源。

网友R(2025-06-11):
某一个宝直接买个CH340串口下载器,要注意不要接反了,不然芯片就会冒烟了

网友S:
除了前面提到的CH340烧录器、U8W烧录器和STC - USB Link1D外,以下几种烧录器也可用于给STC15W408AS写程序:   - STC - ISP下载线:这是一种专门用于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串口下载线。将其与电脑的串口或USB转串口连接,再把下载线的相应引脚与STC15W408AS的P3.0(RXD)、P3.1(TXD)、VCC和GND引脚连接,配合STC - ISP烧录软件,就可以进行程序烧录。 - stcgal烧录工具:stcgal是一个支持STC系列单片机的烧录工具,理论上支持STC89/90/10/11/12/15/8系列等多种型号,包括STC15W408AS。它可以通过串口与单片机连接进行烧录,不过使用时需要在相应的操作系统中配置好环境,并按照其命令格式进行操作。   此外,一些通用的编程器如U7编程器等也可以对STC15W408AS进行程序烧录。在选择烧录器时,需根据实际需求、成本以及使用的便利性等来综合考虑。

网友T:
去STC论坛里申请一下,天天签到可以用积分换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STC官方申请一个吧

后来才知道可以申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Ai8H2K12U

stc8H2K12U    这些需要一个c程序烧入进去的吧,可以控制自动断开与开启烧入电源,

谢谢,用340N做了一个,还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除了前面提到的CH340烧录器、U8W烧录器和STC - USB Link1D外,以下几种烧录器也可用于给STC15W408AS写程序 ...

感谢支持,已经做了一个。

网友U:
烧录器都是一样的,我是设计PCB的时候就直接设计下载端子,下载器直接插上去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烧录器都是一样的,我是设计PCB的时候就直接设计下载端子,下载器直接插上去就行了

刚开始不懂,现在PCB上都留有下载端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