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检测交流通断电电路

楼主(2025-03-24):
为了保护单片机,万一光耦损坏,交流进入IO口,IO口配置高阻,加1M的电阻,还有加什么电路,能保证安全

网友A:
你这个接ADC不如接外部中断,频率在50左右就有电,没频率就没电

网友B:
基础知识欠缺,杞人忧天。

网友C:
怎么实现的,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电路

网友D:
光耦绝缘强度几kV,这都能坏怎么保护都没有意义。

网友E:
光耦就是最大的物理隔离了,光耦坏了不会影响后级电路

网友F:
光耦初次级的绝缘1500V以上吧,损坏了也跑不到次级吧

网友G:
输入端加压敏电阻或防雷管等TVS元件,但是都用光耦了我觉得没必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