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电源电路问题

楼主(2025-03-24):
最近在研究PLC的电源电路,拆了三菱和一款国产PLC,然后研究了一下电源。两款PLC都是24VDC供电,发现三菱的电源设计得非常复杂,三菱PLC有4块PCB板子,3大1小,其中一块大的PCB就是电源转换电路。
再看国产PLC,只有两块PCB,电源设计得非常简单,24V转5V,5V转3.3V,电源转换和控制电路在一块板子上,然后通过排针和主控板连接。国产PLC,电源电路比较简单,很好理解设计原理。但是三菱的PLC电源电路有些复杂,一时还没理清头绪。

我在想,PLC电源,外部供电是24VDC,这样的电源电路有必要设计得这么复杂吗?

网友A:
如果是入口处电容电感压敏电阻多,那是为了抗干扰,如果是半导体器件多,那是设计过于久远,因为稳定可靠就不改进了。

网友B:
请说一下三菱和偶产的PLC的价格,就会明白为什么。
常见国内仿做的一些设备,都是简化了电源电路的,优点:便宜!   缺点:容易坏!

网友C:
简单不一定是你看到的简单,复杂也不一定就复杂,,根据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逻辑,能用就行,,好用得加钱。。。看似简单的可能只是外表简单,凭本事偷工减料的它不一定就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入口处电容电感压敏电阻多,那是为了抗干扰,如果是半导体器件多,那是设计过于久远,因为稳定可靠就 ...

等我有空了上图片

网友D:
实现了同样功能的电路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,能够简单化的都是有很多功能没有的,例如抗干扰,防浪涌,滤波平滑度,电源输出质量等等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实现了同样功能的电路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,能够简单化的都是有很多功能没有的,例如抗干扰,防浪涌,滤波平滑度 ...

两款电源,一个短路了直接将我电路板烧了,一个短路了只是电源盒短路保护不输出。所以有些东西真不能简化。

网友F:
国产也有很多设计非常好的,现在开关电源国内外没有差别了。
国内器件也比过去可靠很多。
部排除有“经济型”用料的

网友G:
三菱 PLC 电源电路复杂,旨在应对工业恶劣环境,满足稳定性、可靠性、精度、兼容性及 EMC 等多方面严苛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