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单知道波形怎么得知是什么协议?

楼主(2025-03-24):
如下面逻辑分析仪图所示,抓到芯片引脚TX发出的波形,从芯片到发送部分无转换芯片波形就是直接从芯片脚出来,想知道是什么协议数据,用UART串口工具也能解析出数据,但波形看着不像UART,且串口工具解析出的数据粘连在一起。从波形中也看不出明显的起始位 停止位,没有啥头绪,望大佬们提供点思路。 1742539884012(1).png

网友A:
应该是串口,最窄那个脉冲就是1bit时间,长时间低电平突然出来一个低变高就是起始位。

网友B:
一切皆有可能!
因为题主你给的信息太少了。。
不过Tx脚发出来的不一定是串口协议。
要联合上下游电路去分析。。
就串口协议来说,除了起始位是高变低,终止位是低变高,还有数据几位?停止位是几bit?有没有奇偶位?这波形有没有反相?波特率多少?一切未知,很难判定。。
Ps:任何一串脉冲波形,进入串口,都可能被解析,至于数据对不对就不好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切皆有可能!
因为题主你给的信息太少了。。
不过Tx脚发出来的不一定是串口协议。

感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