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硬件工程师意见分歧。

楼主(2025-03-24):
有个项目,传感器采集数据通过串口上传在上位机显示,硬件工程师方案用CH340传感器的串口转USB,软件工程师说CH340不稳定,用串口转网口CH9121方案,请教大家,哪种方案好。

网友A:
那电脑不是没有网口用了?用这个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43 ... 1011.2480.3001.8118

网友B:
串口转USB稳定可靠只有FT232。

网友C:
这个要根据传输距离、价格、稳定性综合衡量后选择最优化方案。

网友D:
一般情况下串口转usb就够用了啊,传感器采集数据上传到上位机,是挺简单的一个功能,可以通过串口高频率发送给上位机,比如50Hz/100Hz的评率发给上位机,上位机接收到数据后做数据校验就行了。我用ch340通信反正是稳定性挺高的,100000次数据都没有1次错误数据,发送频率是50Hz

网友E:
一个IC稳定不稳定,主要看应用场景,还有电源纹波、传输线阻抗匹配、温度湿度、、、、不能一句话就否定一个料。不然就不需要有电磁兼容测试这个环节了。
CH340,感觉挺靠谱的。你家码农说的不稳定,是否另有原因?

网友F:
只要加上校验就行

网友G:
强力推荐使用STC8H2K08U-TSSOP20这个单片机,内带硬件USB,轻易转出2个串口,用于数据采集并上传非常方便,这个月做了一个RF ID(125KHz)采集板,一个芯片解决,连运放都没使用,直接使用内带模拟比较器恢复数据,软解曼彻斯特编码,效果非常好。

网友H:
如果不计成本,哪个贵 就用哪个; 软件说340不稳定, 那具体是指哪方面不稳定? 其次你们公司如果全凭软件一句话就能拍板做决定的话,那就听软件的去做吧, 不要来这里犟了。

网友I:
如果数据量很大,选网口,数据量小,两种都可,远距离时,USB转TTL后需要使用差分传输。
ch340与ft232芯片都很稳定,区别在于缓冲区不同,FT232缓冲区大,适合高速率高吞吐的场合。
而一般场合波特率都小,ch340还是很稳定的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一般情况下串口转usb就够用了啊,传感器采集数据上传到上位机,是挺简单的一个功能,可以通过串口高频率发 ...

确实,我也是用的CH340,只要不是人为的去触碰,基本上通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。

网友K:
他是担心通讯线路不稳定吧,用USB转CAN或者485吧,串口线长了以后确实会有误码,特别是电脑主机我发现有严重的纹波反射问题

网友L:
引用 网友G:
强力推荐使用STC8H2K08U-TSSOP20这个单片机,内带硬件USB,轻易转出2个串口,用于数据采集并上传非常方便, ...

STC8H的硬件USB都是底层协议,理论上什么USB设备都能做出来,能转出几个串口就看你编程水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如果不计成本,哪个贵 就用哪个; 软件说340不稳定, 那具体是指哪方面不稳定? 其次你们公司如果全凭软件 ...

我们公司,软件是项目主管,他说的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他是担心通讯线路不稳定吧,用USB转CAN或者485吧,串口线长了以后确实会有误码,特别是电脑主机我发现有严 ...

线路不长,2米内

网友M:
既然软件工程师说了算,那还争论什么?听他的就行了。现在硬件成本不算什么,系统稳定性才重要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们公司,软件是项目主管,他说的算

那就对了呀, 既然主管又是软件,而且还是他说了算, 就虚心听取他的意见, 同时还可以向他请教 是不是他之前踩到过这种“坑”  ,为以后自己的"避坑" 又多增加了一些经验;既维护了同事关系 又能学到更多,让自己以后少走弯路;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犟 多虚心请教;多圆滑处世。

网友N:
用的什么单片机?如果单片机有USB接口,直接用USB通讯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