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方式对手机的影响

楼主(2025-03-24):
快充伤电池,如果我充一会,感觉手机发热,就拔掉。慢充一直充满再拔掉。边充边用,伤充电器还是电池。

网友A:
避免电池过度放电,保持电量在20%-80%之间。
不要过度充电,尽量避免整夜充电。
使用原装或认证的充电器和数据线。
避免高温环境。
不需要每次都充满100%,部分充电更有益。

网友B:
充电方式对手机的影响 ?
对于当代不限于智能手机,都有电池管理和充电管理相关方案,随便用就好。
如果这些方案执行时出问题换人话就是坏了,送修就好。
如果不考虑这些就感觉不安,去某院比如研究院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