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时如何忽略某个代码的错误提示

楼主(2025-03-24):
不注释掉代码,编译时如何忽略错误

网友A:
忽略就行了。

网友B:
警告才能忽略吧,错误怎么忽略?就算可以也没意义吧,既然都错误了给你编译出固件也运行不了

网友C:
警告给他消除掉噻,为啥要忽略,你比unused,可以通过关键字去告诉编译器,这个变量不需要,就不会警告了

网友D:
错误不能忽略,有错误不会生成最终二进制程序,警告可以忽略。

网友E:
警告的话可以进行忽略,有错误的话要进行改正不然最终不能生成

网友F:
为什么要忽略呢, 本身就是因为有错误了 所以编译器才报错;既然报错了就仔细检测错误的问题;如果只是警告;而且自己也知道此警告不影响程序执行和代码的生成,那你自己选择无视就可以了;

网友G:
有错误就不能生成HEX文件,忽略干嘛?掩耳盗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有错误就不能生成HEX文件,忽略干嘛?掩耳盗铃?

不完整的函数,没实现,先忽略,写下面的代码,不想注释掉,影响分析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不完整的函数,没实现,先忽略,写下面的代码,不想注释掉,影响分析

语法错误必须删除或临时注释,功能不完善的函数只要不调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完整的函数,没实现,先忽略,写下面的代码,不想注释掉,影响分析

为什么不想注释掉?工作是闹着玩儿的吗?

网友I:
错误一般没法忽略

网友J:
错误不能忽略,警告才能忽略,在L251 Misc设置“REMOVEUNUSED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