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半桥驱动波形异常

楼主(2025-03-24):
VGS残压超过MOS管开启电压下限,可能会导致误开启,请教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

网友A:
在S极和G极之间并联一个低阻值(1-10KΩ)的下拉电阻,MOS断时栅极的电荷可以快速泄放。

楼主:
并联一颗10K的,调整过电阻,差别不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S极和G极之间并联一个低阻值(1-10KΩ)的下拉电阻,MOS断时栅极的电荷可以快速泄放。

楼主电路中G、S之间已经并有10k的电阻

网友C:
多大电流才能在47欧姆电阻上产生压降让二极管导通?假设控制端电压不能让开关管关闭,就要想其他办法。

网友D:
我认为这是GS下拉电阻并的那个103电容引起的振荡,我不知道是我学艺不精还是什么的,我目前为止,还没有见过在这个位置并联电容的,大多情况下是要加速MOS管导通,而这个103电容是让VGS上升得更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