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型开关,自锁开关,需要软件消抖吗

楼主(2025-03-24):
船型开关,自锁开关,需要软件消抖吗

网友A:
需要,不然导通瞬间容易误触

网友B:
机械开关 都需要消抖。尽量不要用delay 延时消抖, 用学会非阻塞法消抖,等以后真正做项目就知道了;  我们写程序 除了个别地方 由于外设有输入电容的原因和传输速率的原因 需要用到一些NOP这样的微妙级延时外, 其他的整个程序任何地方看不见任何一句delay()。。。。

网友C:
突然想起大学老师讲的话,除非是刚体,否则都会有抖动,就算真有刚体材料也不适合用于开关,手感不好。不过记不住他教啥了,但肯定跟电子无关。

网友D:
机械开关 都需要消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