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ython for循环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24):
打印输出异常是哪里的问题,正常是for循环执行完成后再执行下一个程序的,为什么是print包含在for里面了

网友A:
python按空格或tab缩进。
for/if等后面必须带语句,不然报错。此for是1、5,不包括6
第1个 print 在for 循环内

第2个print不在

网友B:
Python的for 循环是一种常用的循环结构,用于遍历可迭代对象(如列表、元组、宇符串、字典等)中的元素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for 循环问题及解答:
循环遍历方式
•遍历列表:可以直接使用 for 循环遍历
列表中的元素,例如my-list = [1, 2,3, 4, 51, for item in my_list:,print(item)。
•遍历字典:默认遍历字典的键,若要遍
历值可使用 values()方法,遍历键值对使用 items()方法。如my-dict =
{'a:1,“b':2,'c':33,for
key, value in my_dict.items ():, print(key, value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ython按空格或tab缩进。
for/if等后面必须带语句,不然报错。此for是1、5,不包括6
第1个 print 在for  ...

那就是先执行第一print完了,再执行第二个pri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