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1单片机设计系统与stm32设计有什么优缺点?

楼主(2025-03-24):
用51单片机设计系统与stm32设计有什么优缺点?

网友A:
stm32的peripherals更丰富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。

网友B:
一样,看你对哪个比较熟悉了。

网友C:
主要还是看需要处理的整体数据和外设的复杂程度, 如果只是简单的串口收发, PWM , ADC,以及一些外部IO的输入输出等等 这些用8位51就能完全满足要求了;   如果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交换,以及涉及到一些稍微复杂的算法,等等 还是用32位的更强悍一些,

网友D:
SUV和皮卡各有什么优缺点 ?

网友E:
没有优点缺点这一说,就性能而言,两者有高有低,但也没什么可比性,应用于不同的领域,看项目的实际需要

网友F:
两者其实没什么好对比的,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,对于一些复杂度低的项目可以使用C51,节省时间,反之则需要使用STM32了

网友G:
就象单车跟摩托车的对比一样

网友H:
32更丰富的资源;性能上比51更强大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就象单车跟摩托车的对比一样

电瓶车和摩托车

网友J:
你平时接送小孩上下学习惯骑自行车(51单片机),距离不远的话就骑自行车吧。若距离远又赶时间那学电动车(STM32)吧

网友K:
51单片机更适合初学者入门,在学校学习单片机也是重点学习51的,既便宜又简单,你看我们大部分的简易装置都是用51 就能实现,而stm32则更有一定基础的人,更复杂但性能上也比51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