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批量删除,快捷键有时可以有时不行?

楼主:
PCB图选中部分以后Ctrl+Del快捷键有时可以删除选中部分,有时却不行,什么原因?请高人赐教。谢谢。

网友A(2025-03-27):
关闭软件重新启动试一试

网友B:
都啥年代了,下个AD10精简版很好用,操作更方便

网友C:
都啥年代了,下个嘉某创很好用,操作更方便,一天上手,三天炉火纯青

网友D:
Protel99se在新系统下确实很多刷新问题,为什么还要坚持用它呢,国产免费LCEDA都比它好用很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都啥年代了,下个嘉某创很好用,操作更方便,一天上手,三天炉火纯青

对啊,直接上立创的也不错,我是有点不习惯
用立创的还能有免费打样的机会,蛮好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Protel99se在新系统下确实很多刷新问题,为什么还要坚持用它呢,国产免费LCEDA都比它好用很多

习惯的东西再换很难!我也是迫不得已,DOC版的PROTEL一直用,WIN7上WINXP的东西用不了了,,,,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关闭软件重新启动试一试

有时行有时不行?莫名其妙!

网友F:
我不是高人,Protel99SE我一直用,PCB图选中部分以后Ctrl+Del快捷键有时可以删除选中部分,有时却不行,这种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,最大可能是软件问题或者是操作系统问题,如果你以前用的Protel99SE从来没有这个问题,只是最近才发现这个问题,说明你的Protel99SE版本没有问题,否则重新换个版本的Protel99SE试试,还不行换个版本的XP系统重装之后再装Protel99SE试试,再不行就换个电脑试试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习惯的东西再换很难!我也是迫不得已,DOC版的PROTEL一直用,WIN7上WINXP的东西用不了了,,,,,

我可以确定以及肯定告诉楼主,Protel99SE在win7和win10操作系统之下的使用,和在XP操作系统之下的使用,几乎一模一样,win7使用Protel99SE好多年了,基本上和XP使用Protel99SE一模一样,最近又用win10使用Protel99SE,仅仅发现PCB按住元件shift+空格键不能逆时针旋转,只按空格键顺时针旋转元件是可以的,其它方面还没有发现异常。
楼主照以下操作,一定可以在win7win10用Protel99SE,首先在XP系统里安装Protel99SE,注意文件路径,比如我的Protel99SE文件路径是D:\我的文件\电路设计文件\我的设计.ddb,可以把自己的多个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封装库文件保存在我的设计.ddb数据库的不同文件夹里,也可以用三个数据库文件分别保存原理图库文件、PCB封装库文件和原理图PCB文件,在Win7里安装Protel99SE,要求安装路径和文件路径和XP里Protel99SE的安装路径和文件路径一模一样,然后把XP里的C:\Windows\AdvSch99SE.ini和ADVPCB99SE.ini这两个文件替换Win10系统C:\Windows\相同的这两个文件,就解决了Protel99SE在Win10里加载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封装库文件,并且可以新增或者删除原理图库文件里的元件和PCB封装库文件里的封装,但是,不能增加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封装库文件,需要增加库文件可以在XP里增加之后重新复制到win7,再次替换AdvSch99SE.ini和ADVPCB99SE.ini这两个文件。到本论坛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25116-1.html下载Protel 99se补丁.rar,解压运行之后解决了Win7用Protel 99SE运行PCB不稳定的问题。此方法win7亲测有效,已经用过很多年,以前估计win10也可以,现在亲自用win10做测试,win10运行Protel 99SE仅有极少数功能不能用,和win7运行Protel 99SE相差不大。有网友说,Protel 99SE在win11里都可以运行,我决定可能性很大。
如果楼主不想在win7和win10系统下用Protel99SE,只想在XP系统下用Protel99SE,假如想熟悉一下AD,建议安装Altium Designer Summer 9,Altium Designer Summer 9(9.3.1.19182)绿色版最好用,AD9是可以在XP系统之下运行的,并且AD9之前版本的PCB网格比Protel99SE的PCB网格还要好用,AD10之后版本的PCB网格就不好用了,只是我用过多个AD版本,都没有Protel99SE画图方便,所以我一直使用Protel99SE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都啥年代了,下个嘉某创很好用,操作更方便,一天上手,三天炉火纯青

你用嘉某创三天就炉火纯青,我请教你一个问题,上面这个贴片转直插的PCB图够简单的吧,我要求20个焊盘的安全间距15mil,其余地方的安全间距10mil, Protel99SE可以按不同焊盘、不同元件、不同网络设置不同的安全间距,嘉某创EDA如何设置?以前用嘉某创EDA画图,嘉某创EDA还给我派了一位顾问,我问过这个问题,这位顾问给了我一堆教程的链接,就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,好长时间没有用嘉某创EDA了,嘉某创EDA应该升级了吧,不知道现在的嘉某创EDA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?这个问题不解决,我有好多Protel99SE轻轻松松可以画出的PCB,用嘉某创EDA硬是画不出来,你要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太感谢你了!期待中…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可以确定以及肯定告诉楼主,Protel99SE在win7和win10操作系统之下的使用,和在XP操作系统之下的使用,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PROTEL99我也是刚换的,正在熟悉(原来XP里的DOS板的PROTEL打不开了)99里有没有图素的一次放置多个?原来很方便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你用嘉某创三天就炉火纯青,我请教你一个问题,上面这个贴片转直插的PCB图够简单的吧,我要求20个 ...

你的问题我也简单看了一下,我也没耐心教你,某创这个软件背后是工程师团队,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虑
到了,别说你不同的焊盘 不同安全间距,雕龙画凤都能给你画出来,还是多修炼,实在学不会还是用99se
吧,就像楼主的手动编程,一本正经写代码他这辈子学不会的,某创也一样他也学不会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你的问题我也简单看了一下,我也没耐心教你,某创这个软件背后是工程师团队,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虑
到 ...

呵呵,只要不是画电脑主板手机主板内存条之类的高速电路,普通PCB用什么软件画,哪个软件用的熟练就用哪个软件画,这是关键之关键、根本之根本,没有这个思想,什么软件都用不好,某些人用某种软件,有一部分人是蹦面子,我画的PCB很简单,但是,我已经有了很完善的电路绘图标准,Protel99SE就比较适合,为了适合我的画图标准,Protel99SE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全部自己画,系统自带的元件和封装一个也不用,99SE的PCB网格是固定网格,比较好用,AD9的PCB网格是固定+动态也很好用,但是,AD操作复杂,AD9之后的网格成了动态网格,很不习惯,某某创EDA的网格也不太好用,就算某某创EDA自带的元件和封装再多,一个都不适合我,画PCB无非就是要把自制元件和封装发挥到极致、网格发挥到极致、元件坐标和相对坐标发挥到极致、英制绘图发挥到极致,没有这些概念,什么软件都用不好。

我画的PCB大部分是单面,而且是手工做板,就像这个可控硅触发板,要求交流部分和一些焊盘的安全间距30mil,其它15mil,99SE轻轻松松就能画出来,我太希望某某创EDA能超过99SE,可惜目前做不到,为什么某某创EDA画的图可以免费打样?其它软件画的不能,就是因为某某创EDA并不好用,某些人自以为某某创EDA多么多么好用,其实是对画图的要求太低了,某某创EDA顾问还在我的微信里,本来我想问问现在的某某创EDA能不能解决不同安全间距的设置,就算能做到,我也不想用。

网友F(2025-05-26):
引用 网友C:
你的问题我也简单看了一下,我也没耐心教你,某创这个软件背后是工程师团队,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虑
到 ...

看在可以免费做板的面份上,我就再熟悉一下立创EDA,你说的是你没有耐心教我,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发在本论坛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39900-1.html,到此为止,已经有300多人次看过,为什么没有人回答?是会用立创EDA的人一个人都没有耐心教我,还是一个人都不会?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,可能你都不一定会,你说的某创这个软件背后是工程师团队,我认为立创EDA的工程师团队就是一群门外汉,你说的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虑到了,别说你不同的焊盘 不同安全间距,雕龙画凤都能给你画出来,我用99se可以雕龙画凤,我用立创EDA,雕一只鸡都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