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时间

楼主(2025-03-25):
6位数码管(共阳)显示时间的仿真和代码仿真仅仅局限于能用,追求完美的自己补充。

仿真图如下:
代码:
#include <reg51.h>

// 定义数码管段码(共阳数码管,段码取反)
// 假设段码顺序为:a
unsigned char code seg_code[] = {
    0xC0, // 0
    0xF9, // 1: b, c
    0xA4, // 2
    0xB0, // 3
    0x99, // 4: f, g, b, c
    0x92, // 5
    0x82, // 6
    0xF8, // 7: a, b, c
    0x80, // 8
    0x90  // 9
};

// 定义时间变量
unsigned int hour = 0;
unsigned int minute = 0;
unsigned int second = 0;

// 定义数码管位选引脚(P2^0到P2^5分别控制6位数码管)
sbit D1 = P2^0; // 第1位(小时十位)
sbit D2 = P2^1; // 第2位(小时个位)
sbit D3 = P2^2; // 第3位(分钟十位)
sbit D4 = P2^3; // 第4位(分钟个位)
sbit D5 = P2^4; // 第5位(秒十位)
sbit D6 = P2^5; // 第6位(秒个位)

// 延时函数(用于短暂延时,确保数码管显示稳定)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ms) {
    unsigned int i, j;
    for(i = 0; i < ms; i++)
        for(j = 0; j < 120; j++);
}

// 初始化函数
void init() {
    // 设置P1为输出(段码)
    P1 = 0xFF; // 共阳数码管,初始段码全为高电平(熄灭)
    // 设置P2为输出(位选)
    P2 = 0xFF; // 位选初始全为高电平(熄灭)
    // 设置定时器1中断,每1ms中断一次
    TMOD &= 0x0F; // 清除定时器1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10; // 定时器1为模式1(16位定时器)
    TH1 = 0xFC; // 1ms定时初值高8位(假设晶振为11.0592MHz)
    TL1 = 0x18; // 1ms定时初值低8位
    ET1 = 1;    // 开启定时器1中断
    EA = 1;     // 开启总中断
    TR1 = 1;    // 启动定时器1
}

//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
void timer1_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3 {
    TH1 = 0xFC; // 重装计数初值高8位
    TL1 = 0x18; // 重装计数初值低8位
  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= 0;
    count++;
    if (count >= 1000) { // 每1000ms(1秒)更新时间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cond++;
        if (second >= 60) {
    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    minute++;
            if (minute >= 60) {
                minute = 0;
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if (hour >= 24) {
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// 显示函数
void display() {
    // 将时间拆分为各个位
    unsigned char h1 = hour / 10;
    unsigned char h2 = hour % 10;
    unsigned char m1 = minute / 10;
    unsigned char m2 = minute % 10;
    unsigned char s1 = second / 10;
    unsigned char s2 = second % 10;

    // 显示第1位(小时十位)
    D1 = 0; // 选中第1位
    P1 = seg_code[h1];
    delay(1); // 短暂延时
    D1 = 1; // 关闭第1位

    // 显示第2位(小时个位)
    D2 = 0; // 选中第2位
    P1 = seg_code[h2];
    delay(1); // 短暂延时
    D2 = 1; // 关闭第2位

    // 显示第3位(分钟十位)
    D3 = 0; // 选中第3位
    P1 = seg_code[m1];
    delay(1); // 短暂延时
    D3 = 1; // 关闭第3位

    // 显示第4位(分钟个位)
    D4 = 0; // 选中第4位
    P1 = seg_code[m2];
    delay(1); // 短暂延时
    D4 = 1; // 关闭第4位

    // 显示第5位(秒十位)
    D5 = 0; // 选中第5位
    P1 = seg_code[s1];
    delay(1); // 短暂延时
    D5 = 1; // 关闭第5位

    // 显示第6位(秒个位)
    D6 = 0; // 选中第6位
    P1 = seg_code[s2];
    delay(1); // 短暂延时
    D6 = 1; // 关闭第6位
}

// 主函数
void main() {
    init(); // 初始化
    while (1) {
        display(); // 持续显示
    }
}

仿真图

仿真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