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如何在一个工程下建两页原理图,网络关联起来;目前检查总报错,

楼主(2025-03-26):
原理图1报错信息

原理图2报错信息

报错网络

大神推荐个好的设计建议,感谢

网友A:
你把原理图纸张从A4换成A0,然后两张原理图合一

网友B:
你这个要用到层次原理图啊,直接这样搞两个原理图是不行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原理图纸张从A4换成A0,然后两张原理图合一

这样如果要打印原理图,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,打印大部分都是A4纸

网友C:
两张原理图都添加红色框选的就可以了

网友D:
好,写的挺好的,不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样如果要打印原理图,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,打印大部分都是A4纸

当然会啊。一般最多用A3就可以了(当然你要是原理图特别大另说),然后打印时按比例缩放打印。

网友E(2025-09-09):
英文输入法:P(放置)->R(端口),确保同网络端口名字一样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