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Q3酒精传感器 的测试电压能不能用2.5V供电

楼主(2025-03-26):
传感器加热电压和单片机供电用5V,单片机的基站电压2.5V,传感器的测试电压能不能用2.5V

网友A:
不能吧,需要高温蒸发残留

网友B:
不能,因为电压不一样

网友C:
具体看你使用的模块,模块配套的说明文件上会有输入电压,有些公司生产的模块是可以使用2.5V供电的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具体看你使用的模块,模块配套的说明文件上会有输入电压,有些公司生产的模块是可以使用2.5V供电的.

最好用推荐电压